[网络] 拆解移动智能家庭网关GS3101光猫

楼主(2020-08-15):
最近移动免费来换了个光猫,内置拨号,不需要路由器拨号了,路由器就当个无线AP用。拆开看看做工怎样。
底部4个螺丝就能打开了,没有卡扣,能做到无损拆机,好评。

背面啥都没有,板子有铺铜加强散热。

主控芯片是创发的EN7526FCU,没搜到具体信息,性能应该不咋地。

内存是东芯半导体的,容量2G=256Mb,还行。

这个芯片负责电话信号的。

光信号芯片。

2.4G芯片,MTK的MT7592N,天线就是2个铁片焊接到主板上了,但是预留有IPX接口,可以diy外置天线,不过我没启用无线功能,不需要了。

既然拆了就加了个散热片,忘记拍照了,其实这个主控芯片发热量不大,强迫症,散热片多的用不掉,之前的一个光猫也贴了被移动收走了。
和移动小哥闲聊,顺便要了好几个12V1A的电源,他说他那里一堆,车上只带了2个不然可以给我更多,2个也够了,哈哈哈。

这个光猫就是一个智能路由器,3个百兆口1个千兆口,只不过没有5G信号,鸡肋啊。

谢谢观看,End!

网友:
这种网关做工还不错了

网友A:
econet ,
联发科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net ,
联发科的嘛!

好吧,是联发科的子公司

网友B:
内存集成在主控了吧,那个小的是个nor flash

网友C:
贝尔的光猫也是这个牌子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集成在主控了吧,那个小的是个nor flash

应该是的,只有一个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贝尔的光猫也是这个牌子的芯片

说明联发科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D(2020-09-19):
这猫的tr069删不掉 lz知道怎么删除吗

网友E(2020-11-24):
引用 网友D:
这猫的tr069删不掉 lz知道怎么删除吗

用火狐或360浏览器按F12(打开控制台)用左上角的箭头对准要修改的目标双击,然后删除相关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火狐或360浏览器按F12(打开控制台)用左上角的箭头对准要修改的目标双击,然后删除相关参数 ...

知道的太晚了 找了个华为的破猫换上了 不知怎么的 就是看移动这个猫不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猫的tr069删不掉 lz知道怎么删除吗

新建一个,在把两个都删了!

网友(2021-03-31):
这样子吗?

找到tr69,删除按钮去掉属性值,按一下就好,自行百度下。

或者进网页后:192.168.1.1/cgi-bin/getGateWay.cgi  打开telnet
登陆上

root
s2@We3%Dc#

ps-ef
kill tr69进程id
其它一些无用的也可以kill掉
关闭telnet23  :192.168.1.1/cgi-bin/byeBye.cgi
退出

刷机
telnet
cat  /proc/mtd
dd if=/dev/mtdX of=/tmp/backup.bin
tftp -p -f backup.bin  192.168.1.X
pc edit
get
mtd -r wirte
reboot

nmap -sS 192.168.1.1
53
80

OK

G3101  KO

网友(2021-10-06):
在用的光猫就是这款,一直想看看里面什么样,看了帖子长见识了!

网友(2022-01-19):
我家里也是这款老光猫

网友(2022-03-19):
目前使用的是同款光猫

网友(2022-06-19):
dd出来修改再烧回去的方法你试过吗?

网友:
怎么这个贴没人了。

网友:
最好做个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