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V380监控摄像头AK3918芯片,备份固件大家看看怎样能开启onvif, rtsp?

楼主(2020-08-15):
拆V380监控摄像头AK3918芯片,备份固件大家看看怎样能开启onvif, rtsp?
看这个主板上也没有tx rx 能连接ttl的,telnet ssh也都访问不了,只能备份固件研究了。听说之前的固件还开启onvif的,新版固件好像禁用了。
备份了固件大家看看怎样能开启这些吗?

这是备份的8M固件还有用binwalk解压出来的文件,但不知道怎么看,请教大家看看怎样能开启rtsp和onvif?

ak3918-camera.7z.001

ak3918-camera.7z.002

ak3918-camera.7z.003

网友A(2021-02-25):
楼主这个wifi模块是啥型号的,是8188eu的么?如果是能不能把固件发我一份,太穷了下不了。felixw@163.com
至于开rtsp,网上有说这么办的,你可以试试。
在tf卡根目录下建个ceshi.ini
内容是
[CONST_PARAM]
rtsp=1

关机 插卡,等一会,拔卡,再开机。访问
rtsp://xxxx:xxxx@192.168.0.xx/live/ch00_1

网友(2021-05-25):
用了100多积分下载的,解压不了!手机上和电脑上用7Z软件的无法解压,无语

网友(2021-12-05):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现在也有一块ak3918en808的,找不到app

网友(2022-04-07):
有一块ak3918en808的,找不到app

网友(2023-01-04):
楼主好,能给发个固件吗?谢谢! shenxm888@163.com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wifi模块是啥型号的,是8188eu的么?如果是能不能把固件发我一份,太穷了下不了。
至于开rtsp,网 ...

开启测试模式后,有语音提示,进入测试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wifi模块是啥型号的,是8188eu的么?如果是能不能把固件发我一份,太穷了下不了。
至于开rtsp,网 ...

按这个方法可以开启测试模式,有语音提示。通过PC V380软件可以看监控,但是还是不能获取rtsp视频流。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方法可以开启测试模式,有语音提示。通过PC V380软件可以看监控,但是还是不能获取rtsp视频流。 ...

在电脑上实测rtsp是能通的,如果是录像机,用onvif也可以。

网友(2023-09-24):
确实关闭了,有点恶心

网友(2024-05-25):
ak3918电路图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