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SG105M傻瓜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8-15):
竟然不是螃蟹方案,核心电压是1.0V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网友A:
都用上5G芯片了,牛

网友:
水星终于开始用上5G好IC方案了

网友:
不是螃蟹就是MTK

楼主:
搜了下资料 确实
这应该是MT7530的马甲
附上datasheet

网友:
这个系列外观挺好的,我有2台千兆版的,5V供电也方便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5G芯片了,牛

这个5GS拆开来说就是5口千兆交换机 5port Gigabit Swtich
细品一下

网友(2021-05-08):
想入手个先看看拆机图

网友(2022-09-06):
这个时不时掉线,连接不上…隔一会又好了,老不稳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