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个小电瓶,想修复一下,不知是否能成功。

楼主(2020-08-15):
别人的小电瓶,不要了想扔了,我好奇就要来折腾一下。我都是用锂电池还有聚合物电池包,这种迷你版铅酸电池还是第一次见。如图:应该是模型上用的

拿出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还有2.3V,这小电瓶是12V的 ,看来是放太久了,自放电就剩这么点了。

正负极线基本上就要断了

我记得这种电池是可以修复的,看别人整过,但是自己没接触过上网查了一下,一大堆的教程。
于是着手准备试着能不能修复一下,那么多的方法,我选择最简单的加蒸馏水

去修电瓶车的地方要了点蒸馏水,回来就开始搞了,先撬开顶盖

跟网上视频里都是一样,六个橡胶盖子,全部扣了。

用手机照了一下,可以看到白色纤维,干涸程度无法确定。
神奇的吸管

刚好上面有刻度,用吸管每个孔加了40毫升,我也不知道要加多少,网上说加一半,但是这个又不是透明的
我看不到一半是多少,我就先搞40毫升,浸泡一下看看(网上说加蒸馏水先放着浸泡几个小时)
。。。。。。(我放了一夜)
----------------------------------------------------------------------------------------------------------------
一早起来,我打开一个孔,瞄了一眼,还是看不到啥,试着看看能不能倒出一些水,发现没有,貌似
还是很干燥,我又加了40毫升。(很想多加点!!!)
想了想,我好像没有充电器,我也不知道用啥充电器。。。
上网看了看,电瓶车充电器好便宜,还有很多自己制作教程,嗯。。。。

突然想起,以前收过一个航模平衡充,可以充好多类型的电池,翻出来看看

膜都在,好新啊,真的是没用过,收到现在。不过没有说明书,也不确定能不能用。
上淘宝搜一下这个型号的充电器看看资料去。。。

还真有!先看看商家列出来的介绍。

嗯,貌似可以用哦,藏了这么就终于派上用场了,不过还有研究一下怎么用,一次没使用过,有点迷。。。
通电试了一下,这个充电器还是好的,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还是蛮实用的。

现在充电器搞定了,看看小电瓶。。。
刚刚瞄了一眼白色纤维有点湿润的感觉,不知道蒸馏水有没有加多
算了一下,前前后后每个孔加了差不多100毫升的蒸馏水!!!(略慌,网上说不能加多,否者充电冒泡会溢出)

输出端是田宫头,这种头我手里没有,正好整个线也要断了,就全部换一下。

准备一个XT60头和两条16号硅胶线

直接看结果,此处两张图片,第一张热缩管都是红色的。(强迫症犯了,你们懂得)

接着把电瓶上的电子拆了,换上新的硅胶线

套上热缩管(不要问我为什么红色线上为啥套黄色热缩管,虽然看着很不爽,但是找不到这么粗的红色热缩管,以后再说吧)

到现在整的差不多了,就差充电了,准备中。。。

网友A:
有个铅酸电池修复流程图,第一步是量电压,12V电瓶,电压高于8V可以试试,低于8V直接扔了。也有说这个8V是指近期使用的,对于长期闲置的可以适当放宽一点点,但是3V以下估计神仙也回天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铅酸电池修复流程图,第一步是量电压,12V电瓶,电压高于8V可以试试,低于8V直接扔了。也有说这个8V是 ...

哈哈。谢谢,我还是想折腾一下,反正也是闲着,没啥事

网友:
请问楼主充满之后放出来多少电哦

网友:
等结果,要的这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网友:
ups的估计不行了,充电发烫,然后电动车上的4组12v的也之剩下5-6v的,估计也得仍了。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目前正在尝试修复小台灯里的4V铅酸电池

网友:
捡过3个一样的12v小电瓶,都是0v,直接充电只有一块能保持电压,其它2块报废了

网友:
只有2.3v了啊,感觉有点渺茫,希望楼主能把它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铅酸电池修复流程图,第一步是量电压,12V电瓶,电压高于8V可以试试,低于8V直接扔了。也有说这个8V是 ...

这个图有参考价值

网友:
修复好了没有?充电器闲置可以出给我

网友:
没意义,电线都浪费了

网友:
楼主呢

结果如何呢,修复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应该修复不了  了哦

网友:
期待下文,修复的可能性比较渺茫!

网友:
我去,楼主,等你的结果等了好多天,居然还没发修复结果,楼主烂JJ:lol:

楼主:
不是不折腾了临时有事,还没来及整,就回了老家,这个东西只能等回去再继续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