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AIR FORCE运动手表换电池

楼主(2020-08-15):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手表换电池
+++++++++++++++++++++++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今天要换的石英表。

左望望,右望望,有什么拆的,就一个充电线,,拆!!

注意,有两个,两种电池,,,,

东西不错,只是蛋痛,所以拆开,,谢谢观赏,谢谢

网友:
这个啥都没啊,做工很一般

网友:
东西不强吧,电池不错,不是麦克希尔就是索尼,没遏必隆,塑壳萨哈,鳌拜嘛事
测一下不转了以后626的电压,可以判断利用率,这种表,好的,0.5V才歇班呢,不好的话1.1V就放假了

网友:
爱普生机芯?真的假的?高手来说说?

网友:
EPSON就是精工的!

网友:
双电池设计不错,万一指针没电可以看液晶数显,以前父亲有一款比较厚的手表,底部指针,上部玻璃是透明液晶屏,只有按下才显示10秒数显时间,也两块纽扣电池独立供电。

网友(2020-12-25):
其实真没必要用两套计时工具,纠结的人还要常常对比两个时间的秒针

网友:
捡了一块双电池,指针好对时,液晶没法对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