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宝星老式荧光台灯改锂电换灯板

楼主(2020-08-15):
老式台灯一个,放很久了,之前的想法是改成5v的,好在翻车电池组拿了回来,正好利用上,效果不错。

话不多说,看图

整体图

烧的很惨

拆开底座

电路板看起来挺新

电池组上阵,开始打算拆掉水泥配重,好在电池组也能放进去,两个加一块更稳

这里测试过了,这个电池组可以4.2v停充

灯管插座,

简单清洁一下

灯板尺,量一下

有必要加小风扇散热吗,应该不太热,以后再说

利用原来的螺丝位固定

考虑到底盘较重,这里还是用热熔胶加固下

把底面的铭牌保留一下,以前的散热孔用胶带粘上

灯头基本上是弄好了,开始弄底座,利用原来的电源线口,micro口的电路板要剪一下,7135开始焊接

充电板上场,8022ws和电池保护板都焊在一起

这个充电宝板子之前发过帖,由于这个板的升压有问题所以就只用充电功能,第一次把它用在电路中,后面还真出问题了。

先把电路接好

成功点亮,最后没拍完成的效果图,这张图就多看两眼吧!

先固定充电口,玻璃胶加热熔胶组合

固定7135,这里采用的是3个7135并联

再来一张

连线马上完成

位置要放好

充电指示灯在下面,用热熔胶做个导光条

问题还真来了,这个充电宝板子,单独给电池充电是没问题的,接到电路里,开灯使用没问题,但是关灯后就有问题了,充电指示灯亮起,充电芯片3511发热还严重,第一次正式使用居然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没办法,之前都打胶固定了,只能重新加个充电板

加点散热面积

电路改好,正常了

图片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由于是之前拍的图,现在也不能补拍。上面有张图片已经提醒多看几眼了!这个台灯保留了原来的船型开关,虽然以后很少会用到,个人感觉,8022ws这个电路待机是很省电的,能利用就利用上吧。可以看到把水泥块去掉还有很大的空间,时间有限,要加别的功能以后再考虑。唯独缺个灯罩,这里也请看贴的朋友给个建议,用什么简单合适。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散热的问题,图片里7135那还行吧,灯板的话,最大亮度是有点热,用手指背面感觉有点烫,手指放上去感觉还可以。想想之前的灯管,跟那个比起来,这真不算个事!

要说发热最厉害的灯,我也做了一个,亮个几分钟电路就保护了,充电宝板子,电压改到5.93v,2串9并,这个灯做个拍照补光灯还行,就是有点重!

本贴完。

锂电台灯再升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127-1-1.html

网友A:
那么好的改造居然无人评论了,我来捧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好的改造居然无人评论了,我来捧场了

欢迎来捧场啊,互相讨论

电路升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1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