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4.35V和4.4V电池的充电

楼主(2020-08-15):
以前的电池大部分都是4.2伏的锂离子电池,现在网上有很多现成的模块,也有很多的充电方案可选择,比如常见的南京拓微的4056、FM的LTH7。
但是后来出现的4.35v和4.4v电池,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充电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在网上发现了一款可调锂电充电IC HX6610S 调整电压到4.4V实际充电可以到达4.32V,可能跟我电池的线长有点关系,中间还有焊线,

这个充电模块的静太功耗是1.5uA,

如果对电池充电感兴趣的话,可以买几片这样的芯片给电池充电,芯片也不贵,也就六七毛,

下面是我上传的资料和图纸,Pcb图纸带一个升压的小板,用不到的请忽略

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

楼主:
先占一个位置,

网友A:
4057,D或者E后缀的,和4056管脚兼容的,4056模块,换掉芯片就好了

网友B:
还没见过圆柱形4.35V和4.4V电池。

网友:
充到4.35v以上的电路板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7,D或者E后缀的,和4056管脚兼容的,4056模块,换掉芯片就好了

带后缀的好像不好买,我搜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圆柱形4.35V和4.4V电池。

不是说圆柱电池,是针对手机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后缀的好像不好买,我搜索过!

楼主火星下来的吗

网友:
4.2到4.4之间的能量其实并不多

网友:
短寿充电电压

网友:
当成4.2V电池充电就行了

网友:
很多小米4.4V的电池包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圆柱形4.35V和4.4V电池。

LG的18650有4.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