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雷达电蚊香加热器拆解,第一次见有这么多元件的

楼主(2020-08-15):
不记得是那一年的了,反正有好几年,翻出来暴力拆了外壳才想起来要拍图给大家看看
按键有高中低三档,拨动开关是有8-12-24小时三个时间设置。

220V 4.3W

左边按键是高中低三档调节,右边开关是8-12-24小时设置

280V  0.22uF

电阻下面三个M7 背面还有一个M7

两个电阻串联的  壳子上写着2W3K3X2F

TF002-01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可怜的3D三极管

板子型号和日期

是不是可以去掉水泥电阻然后改个什么灯上去

网友A:
这个是电蚊香,不说还以为某某驱鼠器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蚊香,不说还以为某某驱鼠器了

我都是胡乱发帖,对不住你这天天跟,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撸了没?我已经弄了三把。

网友:
这个碉堡了,牛逼

网友A:
我就是个音响发烧友了,不喜欢调温电烙铁的,都是瞎玩音响了

网友B:
这个是水的吗?家里药片那种很简单

楼主:
我是不是做错了?  外壳暴力搞坏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水的吗?家里药片那种很简单

水剂,插到2W3K3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个音响发烧友了,不喜欢调温电烙铁的,都是瞎玩音响了

好滴 好滴,下次有这方面问题就请教您, 去年一个收破烂的有台全外文的9成新唱片机,带全套包装,有些年头,但是急着去买饭,没买下来。

网友:
啥调温电烙铁

楼主:
看论坛里别人的拆机贴,里面有满9.9元送调温电烙铁的信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5%8D%8E%E7%A7%8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是胡乱发帖,对不住你这天天跟,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撸了没?我已经弄了三把。 ...

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是什么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是什么车?

看我上面回复别人的帖子,也可以在这个版块搜索烙铁,有个地方搞活动 新人 买9.9元东西送烙铁和焊锡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上面回复别人的帖子,也可以在这个版块搜索烙铁,有个地方搞活动 新人 买9.9元东西送烙铁和焊锡丝。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论坛里别人的拆机贴,里面有满9.9元送调温电烙铁的信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 ...

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是胡乱发帖,对不住你这天天跟,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撸了没?我已经弄了三把。 ...

请教一下,华秋那个怎么才能包邮
挑了几个3296电位器,几个贴片电阻,一共10块钱,最后显示运费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华秋那个怎么才能包邮
挑了几个3296电位器,几个贴片电阻,一共10块钱,最后显示运费22 ...

他们自运营的国内发货的可以包邮,你每加一件商品,就看一下是不是有运费,一般撸元件盒比较多, 还可以买焊锡和送的焊锡一样型号,不过焊锡18元一卷。7个6格的元件盒11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胡乱发帖,对不住你这天天跟,华秋的调温电烙铁撸了没?我已经弄了三把。 ...

它是个看帖不回贴的机器人,会挖坟,给别人发好友请求....别理它。 我这边已经收到它好几次打招呼消息了,真烦人。强烈建议版主封禁它一下。毕竟,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牛x的机器人。

网友:
好高级的电蚊香液加热器

网友:
8脚猜是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