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买新电脑可以不配显示器 这种办法效果很好

楼主(2020-08-15):
用HDMI线接到家里的电视就行了 效果好 尺寸大

网友:
你家正准备搞装修吗?

网友:
电视机没法代替显示器,效果不好。

今天的电脑,一个屏不够吧,起码两个屏幕,用起来方便。

网友:
家里半年没开过电脑了,是不是要开一会儿驱驱潮?

网友:
你看两天试试,亮度非得调很低,不然眼瞎,调低了又颜色暗淡,而且距离是个问题。

网友:
颗粒很大,没法看的。

网友:
用过的劝你不要用,近了眼瞎,远了看不清字,看电影还可以

网友:
试过,颜色看着很不舒服,没我显示器正,而且感觉画面还是没显示器细腻

网友:
如果是用来当HTPC那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不是就劝你还是换显示器吧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电视机会进行动态视频优化,颜色过于靓丽鲜艳,亮度高,点距大适合远距离观看。一般不是全色域范围。做htpc不错
硬要当电脑显示器的话,个人建议调低亮度,拉开电视与人的距离

网友A:
电视效果太差了,而且太大了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效果太差了,而且太大了没法用

我的电视是32寸的 不算大

网友:
试过,可以坐在沙发上用。我家电视是65的,距离大约3米。

网友:
我试过,文档处理、图片处理都不行,但看视频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
除了看视频,别的都不行

网友:
如果算耗电量,还是买个显示器吧!

网友:
电视太亮了,而且画面也有严重颗粒感,还是买个显示器吧。。。

网友B:
以前的显像管时代,电视机和显示器区别巨大,现在的液晶估计情况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显像管时代,电视机和显示器区别巨大,现在的液晶估计情况类似

液晶的电视和显示器就没啥区别了都是HDMI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