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这个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8-15):
        电动车充电器上这个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   全身黑色,   另一端没有银色,    身上也没有型号,   拆下用锋鸣档测,两端会响;  用二极管档测   两端正反测  都是显示0000    请问这个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   是不是坏了?   若是坏了,  可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网友:
磁珠吧,直流直通的

网友:
不是二极管,是磁珠

网友A:
这个是好的没问题,你的充电器什么故障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板子真清爽
那个基本充当导线的功能

网友B:
我知道这是磁珠,但不知道里面构造,楼主不如砸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是磁珠,但不知道里面构造,楼主不如砸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就一根直通的线,外面套了个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好的没问题,你的充电器什么故障呢

初级炸保险管、炸场效应管、 主滤波大电容400v/68uf坏了(应该是主滤波大电容失效引起各种炸)。 以上都已更换,    主滤波大电容有300v, 但不起振,  拔电后电压下降很慢。 联上维修灯泡后通电, 灯亮,说明有短路。  拆下OB2202CP电源芯片,   维修灯泡还是灯亮,现在1个1个地查各电阻是否正常,   初级的小电容查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炸保险管、炸场效应管、 主滤波大电容400v/68uf坏了(应该是主滤波大电容失效引起各种炸)。 以上都 ...

可能OB2202已经坏了,淘宝买两个回来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根直通的线,外面套了个磁环

我一直怀疑,这玩意真的有实际作用?按电感量,连对付GHz都不够,别说几百khz的中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怀疑,这玩意真的有实际作用?按电感量,连对付GHz都不够,别说几百khz的中频干扰 ...

不知道,应该有点作用吧,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炸保险管、炸场效应管、 主滤波大电容400v/68uf坏了(应该是主滤波大电容失效引起各种炸)。 以上都 ...

开关变压器量量看,或逐脚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