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见过这种线 奇葩HDMI转ubs 起动线

楼主(2020-08-15):
求教各大侠这是做什么用的?感恩

网友A:
网吧用的开关控制器吧,非标hdmi接口

网友:
HDMI的好处就是线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吧用的开关控制器吧,非标hdmi接口

重没见过 一键远程开起电脑吗

网友:
这个只是利用了hdmi这个物理接口,定义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用HDMI线做延长线

网友:
网吧之类的把开关机,重启键和USB延长到桌面上的东西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网咖/网吧电脑桌面开机按钮,USB口也接上来方便使用,非标准HDMI,这种类似的设计,在其他设备上面也见到过,这个还少了上面开机的那部分

网友:
这玩意肯定传不了远距离,顶多10米到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没见过 一键远程开起电脑吗

网卡都支持远程唤醒,10年前就在用了,有时候要找资料或发邮件,就远程打开公司电脑,当时住公司附近,连接公司的wifi,直接局域网唤醒。这种硬件方式的好处就是可以强制关机或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网咖/网吧电脑桌面开机按钮,USB口也接上来方便使用,非标准HDMI,这种类似的设计,在其他设备上 ...

感谢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