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球泡改锂电小夜灯

楼主(2020-08-15):
今天有时间,就再发一贴!
球泡小夜灯,图片拍了有段时间了,第一个小灯做好以后,又做了第二个,后来第一个小灯还出了点事故,正好这些内容都集中在这一个帖子里。

打算做这个灯的想法比图片里的还要早,也买了不少4054的充电小板子,挺小的,就是没合适的电池。买了些小电池后就打算开始做了,只是当时自己用洞洞板做的8022w要很多导线相连,一想到这么小的空间,线多了自己也有点懒了。就这么酱油灯做完以后,看到很多人打板做万用表升压板,我也有了做板子的想法,学了3天,就匆忙上传打板了,第一次打板,不懂,选的1.6的厚度。。好在后来买了玉米刀头,就这么的开始做这个小夜灯。

这家的灯用料还算可以吧,在一元这个价位

之前就买了好几家的这种灯,最搞笑的是在一家买了6个灯,发过来4个快递,3个pdd,每家店还都有一张1元好评券。。。

自己做的板子,第一次做!

可以看到,灯壳上已经开了充电口

用一片5630,nmos和15欧电阻

看起来像是一开始位置选错了

电路都焊好

电池正好

废物利用

一次成功

亮度还行

装好

上面

这上面的开口,后来用热熔胶和玻璃胶封住,又加了几个小磁铁,好像没拍到图片,磁铁有点小了,吸力不是很强,手一碰就掉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灯挺耐摔的!

后来电阻换成10欧的

第一个灯就这么结束了

过了段时间,自己做的第二版8022ws的电路板到了
开始做第二个小夜灯

这次开充电口用刻刀,还挺快,比第一个的开口要好看,第一个是用玉米刀开的

开口完成

电路板要是再长一点,就能卡住

10*10寸板寸金,能短点就短点!

做过一个灯后,第二个轻车熟路

考虑到电池容量和第一个灯的使用感受,这次用双5630

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也不好,我又拆开了

眼神好的朋友从这张图就能看出问题

一时间我也没发现问题所在,难道是电路板设计有问题?我马上又焊好一个板子

第二版电路板的改动,变成双led指示灯,把mos管也放在了电路板的背面。这里说下4054的双led怎么实现,其实很简单,5v+接1k电阻接红灯到4054的1脚,电阻接蓝灯到地就行。

第二个电路板用万用表测试,发现电路没有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第一个电路板上的1k驱动电阻的一头没上锡。。。

第二个灯就这么结束了,时间有点长了,有些细节可能没想到,使用感受来说,两个灯都可以,虽然第二个灯是用的双led,但是作为小夜灯来用的话,单led开很低的亮度足矣,第二个灯只是拓展了下功能!

最后再来说下第一个灯的遭遇,往床上躺的时候,腰部压到了这个灯,一声嘎嘣脆!

两边都裂了

好在电池撑住了最后的压力,灯没两瓣

电池有点变形,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个灯当时压裂的时候比上面3张图要惨,上面这3张图是后来补拍的。当时我就想,如果不去掉原来的灯板,这个灯就不会裂吧,打算以后再做的话,就保留原来的灯板。不过我刚刚又想了下,如果是用原来的灯板,我的腰当时会不会受伤!以后还是不要乱扔乱放了。

楼主:
找到了两个小灯的合影

这里充电电阻选的是5.1k,比较保守,之后就是用的3.3k和3.9k

这是在测试几种车充的转换效率,两块单车太阳能板在小房顶上,线有点长

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灯头上的胶和磁铁

网友A:
重点,房顶上。别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房顶上。别墅啊

哪有那好事!院子里放杂物的小房子

网友B:
折腾。论坛2.8买一个不带保护板,送一个带充电板的。不香吗?。不带板的我用头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论坛2.8买一个不带保护板,送一个带充电板的。不香吗?。不带板的我用头灯充电器。 ...

你这个香也就是个偶然,再说后边入手的都是有充电的,没有买一送一。你说的这个车我也上了,而且这种灯我还有不少。论个头都没我做的这个灯小巧!

网友C:
果然是大师傅了,几下工夫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大师傅了,几下工夫完事了

过奖了!最近一直在拿这个练手,就是对这个熟练点

网友D:
这种改装,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E:
我一直搞不明白,3.3V工作电压的LED灯,如果输入电压是3.3V,还需要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改装,也是一种乐趣。

多谢支持,确实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搞不明白,3.3V工作电压的LED灯,如果输入电压是3.3V,还需要限流电阻吗? ...

这个当然需要,led要限流。至于这个要 1欧还是多大的电阻我没试过。用过3V的6206,记得这个ldo输出电流在230ma,我用两片5630并联是没问题,但这个芯片长时间使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楼主好手艺,再请教下你的灯都是用到啥时候充电?我也改了个,感觉手机的锂电池自带的过放保护不起作用,电压降到3v以下了,led灯还亮着,不会自动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手艺,再请教下你的灯都是用到啥时候充电?我也改了个,感觉手机的锂电池自带的过放保护不起作用,电 ...

什么电压自动灭我没测试过,电池保护芯片的保护电压不一样,有的2.4v,有的2.9v,有的3v。想起来就充,亮度不如之前就充。

网友G:
3块钱 一套 成品灯。。你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3块钱 一套 成品灯。。你这

成品有啥好玩的,再说成品一堆了!

网友H:
问下楼主太阳能电池跟车充怎么弄的?串联直接上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太阳能电池跟车充怎么弄的?串联直接上车充?

是的。车充工作电压一般是在9v~24v之间,有的5v也可工作。太阳能板多块的话最好还是串联使用。

网友I(2020-09-14):
有点奢侈啊,成本有点高。这个新的电池800毫安的起码得10元左右钱吧?拆机1元5一片的同容量电池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奢侈啊,成本有点高。这个新的电池800毫安的起码得10元左右钱吧?拆机1元5一片的同容量电池不香吗? ...

这个电池就是1.5元买的,买了不少,打算出一点,不能发快递,只好自己用了!另外这个电池的容量在550ma左右,也不是单电池,电路板套件,我猜是无扇叶挂脖风扇的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