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单实用又廉价的笔记本散热新技术

楼主(2020-08-15):
三伏天里HM55芯片发热严重,请看膨胀螺丝散热大法!经实战测试,散热效果Vrey good,即使是运行杀毒软件或者3D视频性能测试,也不会死机!

网友:
老老实实不可以的,搞个螺丝爆炸事件就不好了

网友:
换个铜的更好

网友:
不小心就炸晶体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散热的,高能。

网友A:
本来是用键盘的铝板散热的,你把键盘拆了,能不过热死机吗?

网友:
注意说明下,纯属玩笑,别误导了群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用键盘的铝板散热的,你把键盘拆了,能不过热死机吗?

就是,铝键盘的导热比这破铁好多了

网友:
牛叉普拉斯

网友:
幸好还是给北桥散热,如果给CPU散热。。。

网友:
难道不应该整体泡水里才好么?

网友:
上面放个黄铜子弹效果更佳

网友B:
放瓶冰可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瓶冰可乐更好

想法挺好,但还真不行!
冰可乐瓶身会产生冷凝水,电路有可能短路。

网友:
这是考验智商的铁柱啊

网友:
五体投地了~~~

网友:
弄个冰袋上去更好

网友:
买个导热贴 吧热量传到键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