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选择

楼主(2020-08-15):
有个128GSSD,SM2258XT主控,3个INTEL 的颗粒。开卡选择L06B模式还是  B0KB模式、?

我看选项还个L06B  B0KB模式,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啊?

准备拿来做系统盘

网友:
mlc tlc区别

网友A:
三个颗粒只能开tlc模式120g,开mlc需浪费一个开6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颗粒只能开tlc模式120g,开mlc需浪费一个开64g

谢谢 我试过mlc好像只有一半的容量。指定128开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过mlc好像只有一半的容量。指定128开不出来。

l06b-b0k是个啥模式?

L06B(MLC 96GB)开B0KB(TLC 144GB)模式。正常情况都是垃圾黑片,为了用久一点开B0KB TLC 120GB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MLC 96GB)开B0KB(TLC 144GB)模式。正常情况都是垃圾黑片,为了用久一点开B0KB TLC 120GB SSD。 ...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来给我指点迷津吗?

软件设置好,开卡完全没难度。前提闪存没问题。可惜坏固态大多数坏在垃圾闪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设置好,开卡完全没难度。前提闪存没问题。可惜坏固态大多数坏在垃圾闪存上。 ...

先谢谢回复

l06b-b0k是不是就是b0k模式了。在这个模式下自动出来就是12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复

l06b-b0k是不是就是b0k模式了。在这个模式下自动出来就是120了。

L06B开B0KB模式不就是L06B-BOKB吗?3CE MLC模式只有96GB,TLC模式才有144GB。要开120GB容量,MLC肯定不行。黑片最容易卡在MLC转TLC上面,开MLC 60GB过,开TLC 120GB 挂。MLC能过代表主控肯定没问题,以前挂盘肯定是闪存有问题。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就不必浪费时间在垃圾闪存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开B0KB模式不就是L06B-BOKB吗?3CE MLC模式只有96GB,TLC模式才有144GB。要开120GB容量,MLC肯定不行 ...

好的 谢谢。

准备开了就做个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