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启动几秒就停机

楼主(2020-08-15):
老人这边的冰箱坏了半个月了,幸亏还有一个以前的小冰箱代用一下。这个冰箱就可以鼓捣一下了,初步判断是温控器坏了,买了换上故障依旧,今天就把下边的启动器拆了,发现里面的ptc圆片已经破损,别的也不懂,先买个启动器换上试试,下周末到货换上再来汇报。手机发的帖子

网友:
想知道温控是不是坏了你短接启动脚看看是不是工作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上启动器就好了  我过年那会同样问题 没走弯路 直接换的 启动器 修复了

楼主:
好啊各位,等下周末试试

楼主:
各位大佬,汇报一下,冰箱启动器到了,晚上迫不及待的安装上了,顺利启动,也制冷了,那个罩还没安装,等明天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