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魅色C1小直如何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2020-08-15):
不小心快按了两下,出来了爆闪,就想着换组把爆闪去掉。第一次在手电亮的时候连续半按了10下,进入换组,到了第5次闪烁,手滑,没有半按,直接关机了。再次开机,手电只有100%一档了,快按2下仍然出爆闪。现在我再次连续半按10下,但不会进入换组了,试了好几次了。请问该如何恢复默认的多档?

网友:
这里有说明,多操作几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21

网友:
只能是多操作几次,总会成功

网友:
手电筒还有学习功能吗,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A:
半按十次时,手要稳,不要受灯光的影响。多试几次总会成功的。我用的第三组5 3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按十次时,手要稳,不要受灯光的影响。多试几次总会成功的。我用的第三组5 30 100 ...

把电池充满,手指甲都剪掉,连续半按,几次过后,开始出现闪烁了,还以为进入换组了,就没继续按了,结果发现是触发电量显示功能了,终于有一点感觉了,可能所谓连续半按大概就是需要这种手速的,再试了几次仍然不能进入换组,后来就闭着眼来连按,终于进入换组了,设置成10-50-100,但感觉亮度和之前默认的5-30-100没啥区别。
这个换组的操作挺麻烦,但效果挺好的,其实可以稍加改进,既然可以设置成100单档一样,那么增加单独设置1、5、10、30、50等档位,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操作简单亮度随意的单档手电,老实说,有记忆功能的多档手电虽然已经很方便了,但难免有时会多按,把档位调回来还要再费事按几次,所以有些怕麻烦的人就喜欢单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