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为了蹭饭-帮朋友家修理进户空气开关漏保和长帝电烤箱

楼主(2020-08-15):
朋友家用了即热电热水龙头,2800W标称,某天跳闸了。
说是闻到进户配电箱有糊味,没悬念,电热水龙头烧烂了,客服免费换了新机。
但是这个配电箱是个隐患,请我过去看看。
里面走线惨不忍睹,据说找的他们朋友的亲戚当包工头给装修的房子,各种偷工减料。
查下来连到电热水龙头的漏保坏了,总闸也有问题,表现为电流吱吱声,排除接线松动。

查下来是这两个坏了,没啥好说的,买新的换上。

换好之后的效果,换了63A进户带漏保的空开,前前后后搞了一个小时,一身汗。
毕竟要把户外电表箱电闸拉掉,空调不工作啊。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换下来的漏保和总闸也得拆开检查一下,反正留着也没啥用不是。
带了电钻过去的,前段时间掳的13块钱某米双速电钻,香,三角钻头也是一分钱掳的

四个孔铆钉钻掉

这面只能看到灭弧器生锈了,没啥其它烧坏的迹象

拆掉发现除了灭弧器,金属弹片也修了,说好的纯铜连接件呢

翻过来另一面漏保部分就惨了,烧糊了,主要是可控硅炸裂,
电磁线圈烧糊,板子多处元件过热损坏

拆散一堆,这个是标称20A的带漏保支路空开,20A可能没虚标,但是用料确实太差了

最后看一眼生锈和烧糊的触点,扔垃圾桶

下面拆63A进户总闸,看到灭弧器没锈,没有明显烧糊的地方
但是觉得三圈粗壮的线圈颜色有点不对劲

外壳63A

最后看到两对触点都有烧蚀的迹象,家里空调微波炉电热水龙头烤箱什么的,
负载大,触点电阻大所以有电流滋滋声?我只能这么解释了,反正换新的没错。

弄完也到饭点了,顺便蹭个便饭,五菜一汤比较硬。

哈哈
吃完说是烤箱有点问题,拆开检查一下。
故障表现是偶尔不加热,没达到温度也没有加热输出。
没啥好说的,拆了,看到输出线破皮了,是个安全隐患

解开塑料卡子,剥掉破皮的部位

重新套好塑料卡子,这样的好处是不用换线,不用重做接头

耐高温线,一般也比较难配到,破皮部位应该是大力拉扯导致的

接线也算规范,都有标识,但烤箱质量真的很一般

这是烤叉的电机,简单粗暴,减速的

机械烤箱很简单,一个双金属片温控,一个切换旋钮开关,一个定时器,
两根加热管,一个烤叉减速电机,加上外壳。据说三百块京东买的,真是抢钱。箱体上有个高温短路保险,量了基本正常,也没生锈

根据故障,量了一下发热管,完好,接头没有松动,排除接触不好。

最后定位到温控部分,双金属片支撑部分生锈了,导致接触不好,
这玩意一时半会也找不到配件,只能找来磨指甲的砂纸条除锈,临时解决触点的问题,
指标不治本,最好还是换一个新的温控器或是改成pid数显,反正进口工业温控我有好多,下次吧。
最后多嘴一句,这种烤箱都没有温度探头的,所谓温控就是双金属片感应烤炉外壁空气的温度,
这也太坑了吧,好歹有个探头伸进炉子也行啊,真垃圾

这么热的天,都不容易,看完点个赞再走吧哈哈

网友A:
总开关不能用带漏保的,这样一漏电全屋断电了

网友B:
总开关还叫“上海梅兰日兰”

网友C:
支持,讲的好详细,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D:
别扔呀,那里面好像有不少铜呢,现在铜值钱,积攒起来卖废品也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开关不能用带漏保的,这样一漏电全屋断电了

他们就是希望全屋保护,所以按需求换了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还叫“上海梅兰日兰”

我觉得好山寨,被熟人装修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讲的好详细,跟着学习一下

谢谢捧场,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扔呀,那里面好像有不少铜呢,现在铜值钱,积攒起来卖废品也是极好的

算啦,没地方堆,卖废品得攒好久哈哈,所以懒得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还叫“上海梅兰日兰”

以前家里用的一个漏保是“广州松本”,结果也是烧了电路板,也不知怎么的对地漏电,地线用了一根不锈钢丝穿PVC管接地,把PVC管也烤变形了漏保也没跳。。。

网友:
下次有这种好事,叫上我,我也带上22合1去蹭饭。。。。。

网友:
接插件还不错

网友:
这次收获也不错了

网友:
饭呢?说好的饭呢?

网友:
给楼主打赏看来要预约的

谢谢分享!

现在基都是铁的,有良心点的就在触点上放很簿的一点合金
松下号称是银碳合金,有牌子说是银镍合金等等

触点很重要

正泰、德力西、人民等等,
我看如果是把断路器当开关用,估计都不耐用
而放在总闸上用基本一年也不会带载闭合二次,还都烧成这样

起因就是触点引起的

网友:
现在人工贵,算是扯平了~

网友:
DZ47都这货色,有人说自家用了十多年都没坏,那是因为负载太轻而已。

网友F:
这个是不是温控?另外,请教下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发热管这好坏或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温控?另外,请教下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发热管这好坏或有漏电?

这个是超温断电保险,可以说它是温控的一部分,它决定了烤箱最高温度。
面板上那个旋钮双金属片才是主力温控。
万用表欧姆档测试发热管两端阻值,
测对外壳的阻值,测温控触点的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就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家里用的一个漏保是“广州松本”,结果也是烧了电路板,也不知怎么的对地漏电,地线用了一根不锈钢丝 ...

。。。。。。。。。各种杂牌货,唉,都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