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没有用红米k20pro尊享版手机的朋友,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20-08-15):
前几天买了个红米k20pro尊享版使用了一会,现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
拍照片显示地理位置问题:
红米k20pro尊享版手机里面拍摄位置显示的经纬度(数字的)。
另外两个手机(华为荣耀9和红米note4)都是显示地点的(中文的)。---把红米k20pro尊享版拍出来的照片传给这两个手机在里面显示的地理位置也是中文的。
我想让红米k20pro尊享版这个手机也显示中文地理位置的,有什么方法能修改吗?或者看看你的是不是中文,要是是中文的话麻烦看看你的是哪个版本的系统。我的是MIUI11.0.2稳定版

第二个问题。就是全面屏导航键问题。
有时候导航键会隐藏比如打开网页随便点击一个视频然后全屏,导航键就会被隐藏点击屏幕也没有导航键这时只能在手机底部往上滑一下导航键才会出来,这样十分不方便,有没有办法设置不让导航键隐藏。

网友A:
禁止相册的某些权限后就是数字位置,好像是联网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相册的某些权限后就是数字位置,好像是联网权限?

没有啊,允许的,联网的只有一个“数据”也是打钩的,都一样显示的是数字位置。

网友B:
可能是相册app的问题,等更新看看,一般肯定是只记录gps数据,应该不会记录中文地址的,应该是看图app自己翻译的gps数据。
导航键可以一直显示,有设置,当你习惯全面屏手势后,显示不显示都不是问题,建议去全面屏手势设置里研究下自己习惯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相册app的问题,等更新看看,一般肯定是只记录gps数据,应该不会记录中文地址的,应该是看图app自己 ...

相册app可能是这样的。不过这个自带相册的应该是不能更新的。原先红米note4这个手机里面的相册就从来没有过更新提示,也没有检查更新这些选项。估计只有更新系统相册版本才会有变动。在网上找了一个MIUI9米面提取的相册APP也安装不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安装第三方的相册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时间再试。
导航键都设置了好久怎么也调不出一直显示。不过又发现了一个显示导航键的弊端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有时导航键会挡住游戏画面里面的按键,比如和平精英在进入游戏过程中会有一些领取奖励什么的界面,这个页面要叉掉才能进行下一步,刚好导航键又会挡住有叉叉的这部分面积无法下一步操作。看来只能去学习手势操作,慢慢去适应吧~哎

网友C:
1 K20 是短命鬼 不到一年就下架不生产的了。不过现在这个价格 不会考虑用4G 的。12G 512 你想用到海枯石栏呀。

2 以前索尼有一款 GPS 定位 (和数码相机是分离的)把定位和相册导入 ,就会显示 拍照 地理位置。
3 找一款 相册处理软件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 地理位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K20 是短命鬼 不到一年就下架不生产的了。不过现在这个价格 不会考虑用4G 的。12G 512 你想用到海枯石栏 ...

下了好几个有一个天天相册可以显示中文地理位置,但是位置信息内容不是太详细把K20拍出来的照片传给红米note4位置内容就显示的很详细。而且点详情里面的位置不能直接进入地图,要重新选一次(不在详情里面的内容)另外一个入口“定位”才能进入地图,不是太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册app可能是这样的。不过这个自带相册的应该是不能更新的。原先红米note4这个手机里面的相册就从来没有 ...

我看一下 这手机 6.3寸 单手操作如何,另外能不能 上一个读写速度,打算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一下 这手机 6.3寸 单手操作如何,另外能不能 上一个读写速度,打算入一个 ...

其实我也想知道读写性能,找了个软件测了下安装时提示专为旧版本提供,也不知道测出来的准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知道读写性能,找了个软件测了下安装时提示专为旧版本提供,也不知道测出来的准不准。。。
...

找一下 我发的贴的,昨天去小米之家 各个手机拍了照 用安兔兔 测试下速度(可能有水份)
我觉得指标 还在于4K 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 我发的贴的,昨天去小米之家 各个手机拍了照 用安兔兔 测试下速度(可能有水份)
我觉得指标 还 ...

也下了个安兔兔测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