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arantz NR1403越修越复杂

楼主(2020-08-15):
marantz NR1403音响,副电源保险丝断,主电源没有办法开启,副电源是用top258mg做小功率开关电源,检查top258mg外观正常,装上1.6A保险丝,继续炸,有短路,检查是整流二极管有三只短路,更好后,拆下400V160U大电容检查一下,试机副电源有5.1V输出,把副电源装上主机,可以正常开机。可是过了一会,机器传来爆炸声音,top258mg炸开,检查是400V160U大电容没有装好,等于没有滤波,怎样会引起top258mg炸开?(检查top258mg的尖峰吸收电路正常)

网友:
既然修的话多上写图啊

网友:
开关电源如果没有主动功率因素校正电路,主 电源滤波电容减容大或失效,必烧功率开关管或IC:lol::lol:

网友:
可惜用了开关电源,那就不是高档HIFI音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