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单贴板,改不连续ce,量产成功,发帖庆贺一下!

楼主(2020-08-15):
1.sm3268单贴一片4ce的128g英特尔l06b颗粒,但是颗粒炸了ce1和ce3,显示0,只有ce0和ce2是好的。如下图。但是慧荣3268不能开不连续ce。

2.参考坛友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稍加改动,屏蔽ce2,顺利开出32g,正常使用。如下图。

3.再次改进方法,把ce2和ce1相互调换,屏蔽(原来的)ce1。。ce3不用管(显示0,且电压为高电平)。顺利开出64g,正常使用。打热熔胶固定,封壳,收工。

4.至此,这颗炸了2个不连续ce的颗粒,已经完美利用。
5.再次更新,去掉那根飞线,也能正常使用(′ʘ⌄ʘ‵)

网友A:
笑死我了╯∀╰,真是飞线小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死我了╯∀╰,真是飞线小王子

别只看飞线走个大s弯,红圈才是关键哦!

网友:
恭喜楼主 这飞线很是壮观

网友B:
厉害,这都能玩,请教一下我的3267ae开东芝的白片tlc两片4ce怎么开都不过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都能玩,请教一下我的3267ae开东芝的白片tlc两片4ce怎么开都不过是怎么回事。 ...

两片4ce,总共8ce吗?3267最高支持4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片4ce,总共8ce吗?3267最高支持4ce

单片2ce,两片4ce,  CE识别都全,不知道是量产软件还是什么问题,量产都卡在test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2ce,两片4ce,  CE识别都全,不知道是量产软件还是什么问题,量产都卡在test这里 ...

发板子跳线图和量产工具设置图,我是小白,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2020-09-27):
大佬大佬。ce3炸了,想按照你的方法来,能不能教我一下呀

网友C:
是不是屏蔽ce1了ce2自动跳为c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蔽ce1了ce2自动跳为ce1

看到带红圈的图了吗?挖断板子上ce线,移花接木,一坨锡把ce2移到ce1上。。如果你ce3坏了,就屏蔽ce2和3,只开ce0 和1,可以开一半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带红圈的图了吗?挖断板子上ce线,移花接木,一坨锡把ce2移到ce1上。。如果你ce3坏了,就屏蔽ce2和3 ...

直接tsop飞线不行吗?bga与tsop不通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带红圈的图了吗?挖断板子上ce线,移花接木,一坨锡把ce2移到ce1上。。如果你ce3坏了,就屏蔽ce2和3 ...

rb要不要也跳过去呢?

网友:
厉害耶,好在ce的线不是在内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tsop飞线不行吗?bga与tsop不通用嘛?

不行吧,要把芯片和主控的ce切断,再移花接木

这种改法最简单,一坨锡就行,连飞线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吧,要把芯片和主控的ce切断,再移花接木

这种改法最简单,一坨锡就行,连飞线都不用 ...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2020-11-22):
求量产工具

网友(2022-04-08):
4CE的颗粒,炸了CE0,180°反过来焊缺CE1,想开3CE能开吗?

网友(2022-12-11):
有没有遇到量产成功但是urwtest不通过的情况?扫描都是正常的,测试有数据损坏

网友:
听说不连续ce黑片工具能开出来,但我没实践过,另外,这种少ce1的可以用双贴板子改ce跳线实现连续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