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创ead

楼主(2020-08-15):
感谢之前群里大神推荐这个软件,很容易把pcb做出来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把一个同样的线路做几个在同一个pcb上面,做出来后pcc上有线,可以用手掰开几个,这样做可以省点成本,一个个做太费钱了,知道的大神指导下。感谢

网友:
复制然后粘贴 立创5块钱不可以拼板

网友:
V割或者开槽多了会被认为是拼板,要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