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爱默生675w电源能不能串联使用?

楼主(2020-08-15):
大佬们,爱默生675w的电源能2个串联成24v的使用吗?

网友:
开关电源一律不建议串并联,启动时间不同的时候,单个电源承担反向电压,需要加旁路二极管和防反电路。并联保护不全的情况也容易一个死了其他也慢慢累死。

网友:
实践才出真知,我反正见过其他服务器电源串联使用,外国人的视频

网友A:
干嘛要串联?买个升压模块不就行了,电流应该用不到很大吧。或者买个升降压模块,也不用改调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串联?买个升压模块不就行了,电流应该用不到很大吧。或者买个升降压模块,也不用改调压了。 ...

电流很大的  1400W的充电器

网友B:
应该可以 没做 但是  同时开关很简单啊 如果充电的话 有一个不启动应该没多大电流  放心去干吧 都坏了也就不到50块钱 可以用双开关甚至用一个小电源带动一个4路继电器 同时吸合 这样时间可以精确到毫秒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 没做 但是  同时开关很简单啊 如果充电的话 有一个不启动应该没多大电流  放心去干吧 都坏了也就 ...

直接接到电源插座啊 不久同时开了

网友:
可以,前提是不能接地线。
电源DC负极和AC地线是通的。

网友(2020-11-18):
我倒是想并联,无奈涨价了

网友:
可以串联,有人这么干了.
只不过这个外壳是接地的,外壳不要碰到一起.
串联后能否稳定使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就用相同的两个开关电源串联使用了,几个月了,很稳定,我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网上查资料时都说要并二极管,但具体什么用不知道

网友(2021-02-16):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大的  1400W的充电器

即使能串联,功率也不够啊,你应该弄四个,两并两串,功率要留有余量呢。

网友:
HP 1200w 串联使用,目前还没出现问题,楼上说的对,外壳不能碰到一起或者不要接地线,不然会短路。

网友:
你百度搜一下,我见过有洋鬼子的视频,2个类似12V服务器电源,串联得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