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如何判断螺丝拧到位?

楼主(2020-08-16):
我有1把3档可调的冲击起子,1档拧大螺母的时候还未到底就开始冲击这种情况,是否要在2档或者3档开始拧? 另外一般情况是冲击声几次算拧紧?

网友:
这个还是要凭自身使用经验慢慢摸索的。

网友:
需要使用经验摸索的,我感觉快拧紧了就停,不会打花,这需要你自己花一些时间多拧螺丝练习,慢慢学会了

网友A:
还是扭力打滑好用,反正到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扭力打滑好用,反正到底就行了

大量自攻丝的情况,扭力批太费力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B:
得伟DCF887,安装家具一直是3档,1档和2档转速慢了,大小长短自攻螺丝螺杆螺母通吃。

关键就是控制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DCF887,安装家具一直是3档,1档和2档转速慢了,大小长短自攻螺丝螺杆螺母通吃。

关键就是控制好开关 ...

冲击声几下后停止?

网友:
手速三年年老司机告诉你, 几个一拧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