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自动关闭汽车的启停功能。

楼主(2020-08-16):
汽车有个恼人的自动启停功能,平时只要等红绿灯或刹个车就停了,不但特烦,那个蓄电池还特贵,一般的才三四百,那个启停功能的蓄电池要快一千大洋了,我去,省下的油费是让我买蓄电池吗?脑残的车商还不能自动关闭,每次要手动去关,知道原理是按一下按键触发一下就可以了,网上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利用单片机代替人工,在开机时延时几秒导通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找了一张原理图,另一张板子虚拟图,它们是不一样的设计。我想用stm8s003f3p6 光藕隔离后通过mos管来导通,求一张合理的电路图和源代码。

网友:
我也想做这个,求指导

网友A:
开机需要按一下按钮的设计先试试并联一个小电容10uf的比如,一般可以解决自动开机,单片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需要按一下按钮的设计先试试并联一个小电容10uf的比如,一般可以解决自动开机,单片就复杂了
...

这个启停就是按键按一下,相当于轻触开关,轻触下后关闭启停,现在需要单片机在系统开机后延时几秒,模仿人轻触开关那样让两根线导通下,就像控制12V电源的开关一样让它开一下然后断开就可以了,需要开启启停功能,我们手动再按一下就又打开启停了,对汽车丝毫没有影响

网友:
原来我有个电视就是通电后得按一下开机键很讨厌。电路适不适你不知道,你可以参考一下:5伏接个限流电阻光耦初级电解电容接地次级并接在按键两端(具体数据忘了反正初次级是隔离的试验就得,次级分正负啊)

网友B:
这个螚在ECU中关闭吗?我也是每次上车要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螚在ECU中关闭吗?我也是每次上车要按一下

不能,网上有一种成品线,就是接在按钮后面,模仿人按下,就是导通一下就可以了,我是想自己制作一个。

网友:
光耦加MOS可以用这个试试,电流不大的话
AQY210EH 光耦固态继电器 贴片SOP4
深水宝便宜的也就几毛钱的

网友C:
环保的伪命题,就算是真省了油.,费了电池,难道电池不用资源,电池比尾气污染更厉害.现在汽车尾气污染几乎可以忽略,一个劲抓尾气,终端的数据仅仅是降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为了这一点好看的数据,中间过程浪费了更多的资源,污染了更多的环境,结果是越治理,污染越厉害,技术到了一定高度后,再提升,难度是指数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保的伪命题,就算是真省了油.,费了电池,难道电池不用资源,电池比尾气污染更厉害.现在汽车尾气污染几乎可以 ...

互舔一词的真正诠释……

楼主:
有人能提供电路图和单片机源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启停就是按键按一下,相当于轻触开关,轻触下后关闭启停,现在需要单片机在系统开机后延时几秒,模仿 ...

理论上单次触发的装个电容都可以模拟上电触发一次,之后再触发一般不影响或者造成连按时间变长而已,没什么大危害。

网友:
TB有个东西叫 启停宝

网友:
TB搜索  12V延时断开继电器模块 延时导通开关模块 单稳态开关 智能小车

直接点烟器    12v    继电器常开触点接汽车按钮两个脚         2.7元搞定

网友:
这还需要单片机?555就搞定了,几秒钟

网友:
#include "stm8s.h"

//定义延迟函数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STM8S103F最小板在不配置系统时钟时延时大约1微秒
{
    nCount = nCount/5;
    while(--nCount);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延时1毫秒
{
    while(nCount--)
    {
        delay_us(1000);
    }
}

main()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初始化控制输出端PB5
         delay_ms(10000);//系统上电(车辆启动)延时10秒
         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5);PB5输出高电平
                delay_ms(200);//保持0.2秒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5);PB5输出低电平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while (1);}
#endif

说明一下:
      以上程序设定为汽车启动后10秒输出一个持续0.2秒的高电平(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因为最小板PB5连接了一个红色led(PB5在低电平时led点亮),因此通电后,板载led(红、绿各一个)都会点亮,大约10秒后,红色led会熄灭0.2秒,随后再次点亮至断电。可以根据红色led亮灭状态判断系统是否正常。
      以上程序是在STM8S103F3P6最小板上验证的。S003应该完全兼容,只是在用STDP打开工程后,要修改一下设置,如下图。
      至于硬件电路,我估计不需要光耦隔离那么复杂。只需要从最小板PB5串1k电阻到小功率NP
N
管(如9014,8050等)b,npn管的e接start-stop开关的低电位端,c接start-stop开关的高电位端即可。
      最小板支持15V供电,可以直接接车内保险盒中点火开关打开就有电的任何一个保险。
      最后附上完整工程文件夹,用STDP打开下载到最小板即可。

将图中的STM8S103改为STM8S003

将图中的STM8S103改为STM8S003

完整工程文件夹

网友D:
晕死,我没有设置下载附件需要M币啊?好在35个币也不太多哈,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死,我没有设置下载附件需要M币啊?好在35个币也不太多哈,嘿嘿。

我用立创的改了一下,不知道电路图对不对?

固件 close_start-stop.zip (754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这个可以改行车电脑的配置的好像。
行车电脑有个设置,就是自动启停的电压阈值。
把电压下限改成14V基本这个功能就失效了。

如果用单片机,最好让单片机运行在掉电状态。然后按一下启停按键,唤醒单片机,循环改变打开和关闭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立创的改了一下,不知道电路图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我手上没有S003的资料,S103的PB5是11脚。确认8050的ebc排列正确就没有问题了。
你这个意思是要自己打板做?成本有点高哈。网上买S103的最小板也就5块多包邮吧,建议买一块成品验证一下电路。主要是担心8050导通是否能够起到按键的作用。如果不行,可以考虑增加一级MOS管或者用8050推动继电器(用继电器肯定是最可靠的,就是整体体积会大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