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LM324的单节锂电电量显示

楼主(2020-08-16):
最近想做个锂电电量显示,看到坛友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008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178

共享的LM324的4led电量显示,打算先验证下,然后改LM339做个板。先放原理图:

坛友共享

坛友共享

这是面包版的插线,电源电压3.8V,亮了两个灯。

说一下感受:
LM324 datasheet上显示为推挽输出,所以上面原理图直接接了LED灯,但这样led的选择比较重要,电池电压在3.3-4.2v左右可能亮度变化很大,比如我的3mm直插led,电源3.4v左右有高电平输出,但是324的输出电压已经难以点亮LED。

未完待续,后面做个lm339,亮度不变版

网友A:
搞完发现还不如直接上数字表头。

网友B:
电量显示主要要做到小型化,体积大就不如数字表头了,淘宝上有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量显示主要要做到小型化,体积大就不如数字表头了,淘宝上有类似的

你这个是431的,339的体积还要小

网友:
楼主做出来的的分享出来哈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有缺陷,应该用低电平输出驱动LED ,而且应该加上限流电阻,用LM324的限流保护功能输出电流较大,现在超高亮度发光管1mA 以下电流就很亮了。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A:
搞完发现还不如直接上数字表头。

哈哈,就是边做边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有缺陷,应该用低电平输出驱动LED ,而且应该加上限流电阻,用LM324的限流保护功能输出电流较 ...

是一乐的大神 3ga吗,是这样的,我画板腐蚀了一个,结果成了灭灯的算高压

网友(2020-12-29):
引用 楼主:
是一乐的大神 3ga吗,是这样的,我画板腐蚀了一个,结果成了灭灯的算高压 ...

是大神3AG  不是3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