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6年才发现MT7620居然这么烫

楼主(2020-08-16):
半年前老王家买的9块9板子,修好后装到一个路由器盒子里发现信号不好,于是换到一个纸盒里。用来中继,发现烫的手不能摸。CPU使用率并不高几乎为0。怀疑是不是哪里坏了造成的(之前有两个路由器就是,功能没坏功耗增加了烫的厉害没坏之前一瓦多,坏了后4瓦多。),看了一下功耗待机3瓦多,又去测了下小米mini待机功耗3.5瓦。k2有功放待机4瓦。对比出来好像都正常,以前是隔着盒子还感觉不到多烫。难怪以前迅雷下载跑满百兆宽带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DNS解析失败了,停止下载一会儿就回复,估计是热得,

网友A:
你这有散热片的都这么热?7621我都觉得凉快得很啊

网友:
7621待机功耗6W呢

网友:
有散热片还是要注意通风

网友:
你这操作都等于把人塞棺材里埋了

网友:
需要增加散热片的面积

网友:
:lol:K3C日常90+,K3夏天根本不敢用

网友:
电源的膜可以撕掉了,否则会热死的。

网友:
我的优酷路由宝功耗才1.6

网友B:
7620不用加散热片,盒子开两个孔随便用

网友:
看了你的帖,把K2架起来在下面放了一个手持风扇对着底吹,现在不那么热了,网络延迟卡顿什么的好像也改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0不用加散热片,盒子开两个孔随便用

还记得2013年的如意云(后来卖给联想叫新路由)7620处理器,待机功耗就一瓦多。后来不知打雷还是怎么坏了,功耗就4瓦多,到现在都能开机,不过几分钟后就会热死。还有个当年的磊科q3我刷了腾达固件功耗也是一瓦多用来中继非常省电,后来打雷网口坏了几个,也是发热烫的不得了功耗变4瓦多,还能用功能没坏。我都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坏了,供电还是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散热片的都这么热?7621我都觉得凉快得很啊

可能什么坏了不正常吧?但是我有个必联2m16m单2.4wifi配置的7620这个功耗都2瓦
,所以对比那些有5GWiFi的7620功耗3瓦多还算正常。

楼主:
对了,我以前发过帖,工控主板上那个什么串口控制芯片一般都有好几个,我以前也是手指摸着发烫得不能触摸,以为很耗电,拆下来6颗之后功耗才减少3瓦左右,虽然烫的手都不能触摸,但每颗才0.5瓦

网友:
7620不热,热的是5G芯片

网友:
天线不错,但你的线长太了,多余的剪掉

网友(2022-01-04):
牛逼,馈线那么长,还打圈,对于高频无线电信号来说是大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记得2013年的如意云(后来卖给联想叫新路由)7620处理器,待机功耗就一瓦多。后来不知打雷还是怎么坏了 ...

一般都是直接打坏u的交换机芯片,7620集成了百兆交换,u就坏了,三剑客有些基于7620的千兆口路由器,外挂一个rtl8367s交换芯片,往往打雷劈rtl,mt7620屁事没有正常开机,只不过部分被波及的网口失灵,甚至交换芯片直接烧毁不亮灯

网友:
这个放盒子里也是人才,散热不好源头上就不能把主板放在不透风的盒子里

网友:
都装纸盒了 干脆开孔上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