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19的记录仪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8-16):
前些时候论坛里买的中占的记录仪,有几个问题,我接12v长电,设置停车关闭监控,一分钟后关机,1分钟后黑屏。停车熄火后不能停止录像,而且通电开机自动录像(没设置开机录像也自动的),自动锁定,昨天今天发现还会自动关机,不知道是温度高还是什么其它问题,开机关机几次后我发现32g内存卡满了,提示清理,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我发现只有手动关闭录像的时候才会安装我设置的1分钟关机,现在几个情况,不能自动清理内存卡,停车不能自动停监控关机,会时间长自动关机(发现几次都是在内存卡满情况下),暂时不确定

网友:
逻辑混乱,言语不清~

网友:
老大到底想表达什么?想清楚一次性说出来

网友:
有些老款行车记录仪应该就是车启动自动录像,停车熄屏,但是有停车监控,继续录像。至于提示存储卡满,换个卡试试,淘宝上TF卡鱼龙混杂,基本是伪劣的海洋中淘个能用的。

网友:
我是未断电拔卡的,最后一段视频在电脑上有文件,但是打开格式错误。断电后拔卡也是一样。反正就是最后一段视频保存了,但是不能播放,想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最后一段录像还得去按“OK”键才能保存。但这个基本做不到,哪位老师有办法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大佬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
问题有点多,想啥说啥,不好意思,
1自动清理内存卡怎么设置(时间长会内存卡满)
2常电情况下,停车----自动停监控怎么设置,
3现在改5V了,不用常电了,1个礼拜不开,时间恢复到2017年,这个不加电池 是不 是就没办法改了。

网友A:
记录仪一般是2分钟或5分钟记录一段视频后自动保存,又开始记录下一段视频。如果一段视频录到一半时突然断电了,这段视频就不完整,无法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录仪一般是2分钟或5分钟记录一段视频后自动保存,又开始记录下一段视频。如果一段视频录到一半时突然断电 ...

我支持你的观点,所以保险起见必须在电容两端加个电池吗?
还是说电池加在5V输出端?
18650可以吗?充电电路还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