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威锂电绝唱,拆48.24 CD黄面包!

楼主(2020-08-16):
     电池用了不到两年,容量只剩70%左右,又因为锂电没电即推车的特点,去年夏天把我撂路上2次,最后都是借了把螺丝刀,把电池回去充满了,第二天早起扫小蓝车去骑回来的 ,不敢再用了,一直扔三轮里放着,昨天心血来潮,充满电刚推出去没2km,大坡上一半直接断电,后边跟了辆洒水车,放着东方红那种就过来了 没办法第三次推车回去...到家即拆

    买来的时候封的结构胶,但是又不敢封死,就空出了标签的位置,以备保修。

囫囵个的撕毁无效

开了,就外壳4颗顶部螺丝

    创元万威监制...

线材还行

玻璃胶固定绝缘层,这水平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保护板原件不多,封了黑胶。但是只有输入输出功能,温度检测啥的确实没有

保护板背面

       不太准确的电压测量,电芯我就不拆出来了,因为软包已经有点鼓了,而且和外壳之间还打着胶,我估计拆不出来,拆出来

我也装不回去。大单体挑挑做充电宝估计还行,这应该是3并13串的结构吧,单体1.3v。还是铅酸稳妥,现在价还便宜,当然老板也说了现在的电池质量是比不了从前了。

楼主:
电芯拆不出来,保护板铁壳也没拆,原因一样是胶粘的太紧,6颗螺丝拆掉,保护板铁壳子纹丝不动

网友A:
大力才能出奇迹,反正都坏了,实在不行直接抡大锤吧

网友B:
买了两块超威蓝壳4812LT并联使用,两年不到就不行了,后换回天能4820铅酸,半年容量减半,商家保修换了超威周转电瓶,骑了半个月又感觉容量明显下降

网友C:
电压低的换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D:
吧电压低的单独充满,因为这个板是不带平衡的,时间长了,就有那么几组电芯电压变很低,分开都充满后又可以战斗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才能出奇迹,反正都坏了,实在不行直接抡大锤吧

手机电池冒烟啥的,够刺激了,这么大个的烟火,我可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块超威蓝壳4812LT并联使用,两年不到就不行了,后换回天能4820铅酸,半年容量减半,商家保修换了超威 ...

一样,铅酸容量下降太快,换了大面包结果还是闹心

网友E:
电池没事就不要乱来了,也是那个模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吧电压低的单独充满,因为这个板是不带平衡的,时间长了,就有那么几组电芯电压变很低,分开都充满后又可以 ...

也是,那我并联10个万能充,不知道多久能充满一组,不过首先我得找个爆了也安全的地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事就不要乱来了,也是那个模样了

也是,软包鼓一点也正常,三轮车的电池仓是密封铁壳,爆菊风险应该很低

网友:
还是自己组装可靠。买一套设备,自己配对。电池组在不配对的情况下不能用。看电池好坏不能仅看电压,内阻更重要。此外,电池组少不了带均衡电路的保护板。否则一节报废,整组不能用。想安全方面更保险的话,买铁锂电池。现在的厂家大多算成本,出活快,质量不一定可靠。例如,好多空调元件焊脚都没焊好就出厂了。

网友:
面向电池的苦恼,同感

网友:
超微据说是没有均衡功能,但是超微说是有26个月保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的换了估计就好了

未必。内阻大的一充就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吧电压低的单独充满,因为这个板是不带平衡的,时间长了,就有那么几组电芯电压变很低,分开都充满后又可以 ...

可以一试。但总不能每次都分开充吧?关键是保护板得带均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一试。但总不能每次都分开充吧?关键是保护板得带均衡电路。

我是自己买了40A的聚合物电池组装了一个17串,用了一年有一片容量低,然后自己换了片就又好用了,现在用了两年没啥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块超威蓝壳4812LT并联使用,两年不到就不行了,后换回天能4820铅酸,半年容量减半,商家保修换了超威 ...

铅酸电池和我差不多,换天能不到9个月就不行,店里换周转电池也是1个多月又不行,刚好本地禁超标电动车,就贱卖掉。。。

网友:
将白,三组铅酸价格适配一组锂电,只不过锂电如果有一个坏整组烂,对比之下还是铅酸可以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拆不出来,保护板铁壳也没拆,原因一样是胶粘的太紧,6颗螺丝拆掉,保护板铁壳子纹丝不动 ...

你先充满,把低的补到4.2,然后再看下,这失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