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CPU什么型号

楼主(2020-08-16):
无意中在小孩钥匙上看见的,我确定这是一个真CPU,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很明显,这是打磨过的!上面的图案和文字是自定义的

网友A:
玩家共和国这不是型号,好像是一品鹿鼎公的虚衔

网友:
型号打磨掉了,图案是华硕的败家之眼

网友:
intel 1366接口

网友:
型号被打磨,只能看出是个Intel的U。。。

网友:
打磨过就不是正品了,可以退货了

网友B:
不知道。
应该是775之流

网友:
X58 LGA1366的处理器,一般是用在服务器上的。具体什么型号,已经打磨过了。这是重新激光刻上去的LOGO,钥匙扣而已。

网友:
看到有打磨的痕迹,看样子是人家打磨掉拿来做钥匙扣的?

网友:
应该是x58平台低端型号的cpu

网友:
这一拉丝就没卵用了 还是手工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应该是775之流

一看就不是,起码针脚远不止,多半是1366

网友:
可以肯定是1366的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L56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应该是775之流

像1366接口 淘宝有卖的

网友:
知道是1366接口的就行了,做装饰品一般是坏的,知道具体型号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应该是775之流

这么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家共和国这不是型号,好像是一品鹿鼎公的虚衔

华硕 玩家国度的logo,俗称 败家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