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此4.2V转灯电路如何改成12V转灯电路使用

楼主(2020-08-16):
电路如图现在希望使用在电压12.3V 充满的时候250ma左右转灯,希望大神看一下,告诉我该怎么修改电路 感谢

网友A:
运放的5脚是调限流的,3脚是调转灯电流的。你要求转灯电流为250MA,则3脚电压需要250maX0.1=25mv。R3、R4对2.5v分压为25mv即可。可将R4改为100欧电阻。

网友:
这个只有电流环 电流小于设定值转灯 改12V R2 R7 R5改10K即可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转灯电路,当小于50毫安时,就转灯了。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在12V电池上,如果把R5换成1K,R7换成2K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5脚是调限流的,3脚是调转灯电流的。你要求转灯电流为250MA,则3脚电压需要250maX0.1=25mv。R3、R4 ...

还有这个VO是接哪里的?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转灯电路,当小于50毫安时,就转灯了。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在12V电池上,如果把R5换成1K,R7换成2 ...

你好 这个VO是接哪里的?不是很懂

网友:
VO是限流控制端,一般接431的阴极,参考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VO是接哪里的?不是很懂

V+接电池正极,OUT接电池负极。V0的功能是转灯之前(充电电流比较大),U1B的7脚输出低电平,但具体用于什么地方不清楚,有可能是控制光耦用的。

如果要将转灯电流改为250毫安,把R3换成2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接电池正极,OUT接电池负极。V0的功能是转灯之前(充电电流比较大),U1B的7脚输出低电平,但具体用于 ...

你的意思是V0空着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V0空着不接?

我不知道你的充电器是什么样的,如果功能性能不错,这个V0就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V0空着不接?

V0看起来是限流用的,电流太大时通过V0介入电源反馈环路,降低电源输出电压。你没这个需求就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