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元件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8-16):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元件,有没有方向,旁边那里掉落。

网友:
大佬拍的照片太朦胧了,看这电路大机率是个二极管

网友:
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复用表量一下

网友:
这个太模糊了,你说什么都可以

网友:
二极管

看着像是二极管,有方向

网友:
保险多。一测量就可以

网友:
就是个保险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不过一般来说 这玩意烧了 后面不保

网友:
照片太糊,保险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如果和电容并联的话,就是二极管。所以关键就在于看左边俩焊盘是不是通的。不通是保险,通的是二极管。

网友:
一个小阻值的贴片电阻或者称为保险电阻,电脑主板上一有这种不是土豪金就是绿色的多,也有黑棕色

网友:
自恢复保险,具体规格未知,不过硬盘上的大概率是6.3V2A的,,后级没有短路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PPTC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应该是自恢复保险,不分极性,直接焊回原来位置就行。(不要短接!)

网友:
贴片式自恢复保险  烙铁焊回去即可,不建议短接

网友:
这是自恢复保险,直接装回去即可,千万不要短接了

网友(2021-05-09):
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