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700S鼠标拆机换插针、微动

楼主(2020-08-16):
虽然网也有不少G700的换流程图,自己的也还是来发发吧。鼠标是一个网友送的嫌电池用得快,边键有点问题,之前我就换过了,好像没拍照片就不发图了,这个鼠标排插原厂省事直接焊死的,早就买的排插备换,现在比较懒拖延几个月才换,换了几个月又才发帖子

每个贴脚下面都有螺丝,那个简单就觉得没拍了,脚贴材质不是以前很有韧性的,拉扯了就会变形,最好是买套新的备用。拆开不要用力分,有连接线!

拔掉连接线,分开就是这样了

滚轮有个插销,拔掉就可以拆滚轮了

滚轮下来就是这样子了,切记前面的很小的两个弹簧不要不弄丢了

开始拆原来的插针。

烙铁别烫太久,怕取坏铜箔

分离了上层主板

露出了底板

插排就是不好取,要用吸锡器才行,上下主板取下来就把买的排插焊上去

取下的插针

买 的插针插座

贴上新的贴脚

完成了

郁闷的是没过多久左键微动处出问题了,点击有时候断,早知道又得拆就该把Y换了。

上了个黑樱桃,点击声音不大,力量也不大

换下的原装的微动

不知道怎么,下面还多两个图了

网友A:
这个无线鼠标做工很实在了,没之前那么缩水了

网友B:
省到了极致 高端鼠标一个插座都舍不得用

网友:
好复杂的鼠标

网友:
鼠标是好鼠标 ,烙铁头那么黑,,也能换得那么溜?吸得很干净,,,烙铁,吸锡器没图,,,底下还熏了松香?老司机了

网友:
原排针最后一步是一个一个吸了取下的,还是堆锡取下的,这个很关键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一个一个点吸下来更保护板子,,,焊点铜泊不明易掉点

网友C:
这种多层精密电路板最好用白光951换件,防静电,回温好,,,你这烙铁不是熟练老司机很容易弄废板子

网友D:
电老虎,爱老婆一节顶一个星期。低电量警告

网友E:
如果不换微动,滴入一滴wd40有没有效果?

网友F:
我是把左右键微动里面的弹簧片对调了一下,明显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老虎,爱老婆一节顶一个星期。低电量警告

现在我用的是插线充电的AA锂电池还好,传统充电电池那个充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换微动,滴入一滴wd40有没有效果?

都已经把鼠标拆了,焊死的插针换成插座了,微动换的难度又不高,所以干脆换个免得有问题的微动闹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换微动,滴入一滴wd40有没有效果?

都已经把鼠标拆了,我把焊死的插针换成插座了,微动换的难度又不高,所以干脆换个免得有问题的微动闹心嘛,你这样搞也不排除留了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左右键微动里面的弹簧片对调了一下,明显好多了

我就懒得去搞里面的簧片了,换个又不贵,还能体验不同微动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线鼠标做工很实在了,没之前那么缩水了

省了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可大大增加了维修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到了极致 高端鼠标一个插座都舍不得用

就是,确实很匪夷所思的省了这点儿,我还觉得微动也不搞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层精密电路板最好用白光951换件,防静电,回温好,,,你这烙铁不是熟练老司机很容易弄废板子 ...

哈哈哈,我很久没动过这些了,这些工具都是好多年前磨机的时候购置的东西了,台湾宝工的内热烙铁,插针毕竟有点多,吸锡筒也吸得没那么干净,有几根针比较顽固没松动就一边用烙铁烫着一边用小钳子小心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老虎,爱老婆一节顶一个星期。低电量警告

只是相对费电吧,真的电老虎是无线锐蝮蛇17官方待机24小时,19版50小时,我这个怎么还能一周左右,我现在用这种电池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层精密电路板最好用白光951换件,防静电,回温好,,,你这烙铁不是熟练老司机很容易弄废板子 ...

这是最开始拆,换边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