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洗衣机进水电磁阀打开进水后两三秒钟就自动关闭

楼主(2020-08-16):
求助,洗衣机进水电磁阀打开进水后两三秒钟就自动关闭,请问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A:
问题可能在水位传感器误认为进水已到设定位置。

楼主:
拆下电路板发现一个25v1000uf的电容怀孕了,这个电容是不是给继电器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电路板发现一个25v1000uf的电容怀孕了,这个电容是不是给继电器供电的。 ...

整个电路供电的滤波,这臭防水胶,切到我手疼

网友C:
换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在水位传感器误认为进水已到设定位置。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电容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供电的滤波,这臭防水胶,切到我手疼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旧电容只剩9uf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试试吧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旧电容只剩9uf了。谢谢

网友:
修好就行,又节约了几十元。

网友D:
换电容后用什么防水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后用什么防水材料?

用的密封胶,就是修机器的时候可以代替垫圈用的那种。

网友(2024-02-12):
这个电容是输出滤波电容,失容后输出就不稳,
它的损坏多数是洗衣机长期通电的结果,或者是旁边有发热零件影响它,因为我见过几块洗衣机控制板都是这个电容怀孕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
水位开关有问题

网友:
还好换了电容就好了
如果进水阀关了就开始执行洗涤程序,才是水位传感器问题

网友:
修好就行,又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