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PoE模块

楼主(2020-08-16):
也是电信箱里的

网友:
这个用料还不错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A:
poe要拿四根线来走电源,咯网线是不是必须被局限在100m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要拿四根线来走电源,咯网线是不是必须被局限在100m内

这是不合格的POE,只能走100M,    合格的会有POE 电源管理芯片的,8芯全用上,可用千M的

网友:
好像有个电容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e要拿四根线来走电源,咯网线是不是必须被局限在100m内

正宗PEO  是 电源和信号可以复用的, 8根线同时走电源和信号,可以千兆
便宜的叫  ‘Passive PoE供电 ’  为非标准的PoE供电, 4根走信号, 4根走电源

网友:
所谓POE模块,其实就是网口电源给网线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