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OP255电源打嗝故障,求大神指点维修

楼主(2020-08-16):
(图片)

楼主:
TOP255换了 光耦换了 TL431换了 ,输出整流管换了,电阻都拆下来测量也没有问题。电容也测量了容量都是正常的,无从下手了。

网友A:
笨方法,买一个万能电源模块,甩开top255.检测一下电路是否有故障,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B:
怎么玩起这种电源了,设计也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买一个万能电源模块,甩开top255.检测一下电路是否有故障,缩小故障范围。 ...

是修CRT电视用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起这种电源了,设计也不好了

这个是变频板的电源

网友C:
1.看启动电阻电压是否达到芯片工作电压
2.电容用电桥测试看d值是否正常
3.高频变压器用电桥看q值跟电感量

负载无短路 直流300正常的情况下 打嗝重点查反馈 变压器 以及尖峰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启动电阻电压是否达到芯片工作电压
2.电容用电桥测试看d值是否正常
3.高频变压器用电桥看q值跟电感量

TOP255   1脚2.9V 2脚0.6v 3脚5.3V  4 5脚0v 6脚307v  起动电阻是好的。尖峰吸收电路的102电容换了一个也不行本来以为有漏电,电阻阻值是正常的,二极管也没有损坏。一共有3路负载依次断开也是一样打嗝,全部断开TOP255爆了。光耦电路也检查了没有什么损坏的零件,300电压是有307v是正常吧。就变压器无法测量好坏。电桥我没有测量不了Q值和D值。手头就有一块数字万用表。

网友D:
是加了负载测试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加了负载测试的吗?

12V用固定负载接入测试,TOP电源IC不难修的。修过一个美标马桶电源也是top的,毛病整流管击穿短路了,IC没坏。

网友E:
一是输出端有短路或变压器开路,输入端芯片电源不能正确加载和接不到反馈信号,二是采样反馈回路有问题,这么多光耦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用固定负载接入测试,TOP电源IC不难修的。修过一个美标马桶电源也是top的,毛病整流管击穿短路了,IC ...

12v是带有负载 一共是有3路负载 全部断开负载255就会炸  依次断开负载也是打嗝。我外接12v电源到12v滤波电容端电流为96毫安(12V端有两个820欧姆电阻串联对地做假负载让电路能够稳定的工作,去掉负载电阻后电流为22毫安感觉不像是有短路)5v负载端的电流66毫安也有一个820欧姆的假负载电阻,去掉的话可能也是30毫安的电路也不像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是输出端有短路或变压器开路,输入端芯片电源不能正确加载和接不到反馈信号,二是采样反馈回路有问题,这 ...

变压器没有开路我测量了,短路测不出电阻太小。 光耦就一个,电路图在一楼

楼主:
都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4.7欧姆那组輔助回路,
电压不足的话,
输出也会打嗝的。

网友:
4楼说的方法 ,可以测量变压器是否短路

网友:
找不出坏的元件只有示波器看下变压器输出波形,判断打嗝原因

网友(2023-08-31):
刚刚我也碰到一个同芯片组,同故障,输出5+18,开始255炸裂,更换后输出18变成20,5V变成4-6跳变,查到431分压上电阻01C变成40K,更换10K后5V变成4.5-5跳变,431更换无效,更换817后输出稳定5.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