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替代电池可以用博世的闪充吗?会不会爆炸

楼主(2020-08-16):
研究了一下,替代电池分2种,一种是全部替代,另一种是电芯替代(换原装电池电芯,其他还是原装的)。这两种情况用博世的8A充电器有问题吗?感觉会有危险

网友:
电芯有啥原装不原装的,博世自己又不生产电池,不都用的三星LG三洋之类的10C,这个看保护板吧

网友:
最好用原装电池,价格稍贵一点用着放心。  不仅仅是电芯,外壳等地方也结实一些!

网友:
一般没事,但是如果手艺欠佳的替代电池,大电流充电最好注意些,最起码周围不要有杂物和易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