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能买到新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

楼主(2020-08-16):
电动汽车铅电池太不靠谱了,现在锂电池也不贵了,想用磷酸铁锂代换。其他的都购买齐全了,淘宝早已经搜过多份电池的,可是总觉得二手的不靠谱,很多号称0循环的,根本不太敢用。
想买新的。
当地市场问了多家,居然都没有卖的,他们只有150AH60V的三元,开价13000.我觉得本身也比预期的贵,
有没有朋友知道淘宝或者别的地方或者什么办法能买到新的高容量磷酸铁锂?或者稍小的能代拼也行。充电器、保护板等都已经买好了。但却买不到电池(买配件的时候就是打算先买这些一边到手后及时检查电池性能)。

有朋友建议三元,这个原因就不谈了,冬天效果好、寿命长、性价比高等都比不了安全。安全性铅酸大于铁锂,铁锂大于三元。我的车是放在楼的窗下的。多3倍的钱也要安全。

楼主:
还有,据我用过的电池观察,下列两种:

上图的电池一般是单体,就是一块,底下的电池,往往是内部是多节电池并联的。
我平外观看对不对?
关注这个的问题也与容量与尺寸有关,拼的那种,同容量往往体积大、重量大,但极有可能不好用了还可以拆,

网友:
东芝钛酸锂成品有12V的了解一下,寿命超长,扎穿不冒烟不着火
零下40度性能无降低

网友A:
磷酸铁锂和铅酸 差不多同价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和铅酸 差不多同价 可以试试。

我的车换电池一次7500,厂家说不能换别的,其实换别的位置什么的都不容易,只能用天能或者超威的那一种,能替换其他廉价的也可以凑合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换电池一次7500,厂家说不能换别的,其实换别的位置什么的都不容易,只能用天能或者超威的那一种, ...

我的车换电池一次7500--- 不明白  换电池要一 次7500块。 多大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换电池一次7500--- 不明白  换电池要一 次7500块。 多大电池呀

基本上就是这种电池
5块。
网上的显示的便宜,我让别人按是1500一块。
如果只是买,自己按不上,都是卖家直接按。不找别人,自己又拿不动,找人稍微吃顿饭意思意思,就比这个贵多了
看看淘宝的价格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网友:
要安全就钛酸锂电池,现在所有电池中低温效果最好的,持续电流倍率20c,可放电到0v,比铅酸安全,唯一缺点就是贵。

楼主:
很多店铺都说是新的,我有点不放心。最想咨询的是怎么判断是新的?老板都说是,可是万一是拆的就很不合适了

网友:
天猫有某厂的自营店,全新的,一个字:贵

网友:
去电动车联盟论坛学习学习  自己组装  我的用了几年了还很好用

网友:
锂电裸芯属于工业原材料,再加产能,安全性等原因,锂电厂家是不对个人销售的

网友:
改装锂电池一般用基站电池,图一中航铁锂用过足容过冲鼓包

网友:
全新是不可能的,拆机模块不比全新模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