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板载内存可以升级吗?

楼主(2020-08-16):
笔记本板载内存可以升级吗?就是把原来的8G内存焊下来,然后换上16G内存?

网友:
可以,但是至于你所说的把8G换成16G,那你要看一下主板支不支持升到16.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看你主板支持多大的,还有BIOS支持多大的。

网友:
能找到颗粒就可以升级。电脑型号发我帮你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