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验证固态硬盘存放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2020-08-16):
120G固态硬盘装系统经常导致无法启动,想用工具给固态硬盘全盘写入数据,再放两天,再读出数据比较存放的数据有没有错误。用什么工具能实现?

网友A:
u仔啊 论坛发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仔啊 论坛发了好几年了

用户名 和 帖子都搜索不到呀!老站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名 和 帖子都搜索不到呀!老站也找不到!

用这个,urwtest,选写完不校验,然后写完后放那里,想校验了拿出来插上打开软件选择盘会提示盘里有数据,直接校验就行

网友:
可以用“Beyond Compare”对文件进行对比检查。可直接发现错误位置
也可用MD5码检查,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只能了解文件是否一致。

网友B:
urwtest写入之后上烤箱最低温烤上三五个小时,拿出来在校验如果能通过证明U盘质量杠杠的

网友:
固态硬盘装系统经常导致无法启动,这个urwtest关注一下!!

网友:
我的杂牌120G,最近剩余50%就卡的一批。换下来村文件又没事。写满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urwtest写入之后上烤箱最低温烤上三五个小时,拿出来在校验如果能通过证明U盘质量杠杠的 ...

烤箱大概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rwtest写入之后上烤箱最低温烤上三五个小时,拿出来在校验如果能通过证明U盘质量杠杠的 ...

我记得烤箱最低可以设--50多度,都结冰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