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2256加H27QFG8PDM5R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0-08-16):
求个2256加H27QFG8PDM5R的开卡工具,ID是AD,3A,18,A3,61,25

网友(2020-11-05):
你好 你找到没有  我也在找

网友:
最好开的闪存还到处乱找

网友A:
这个最好开了  我整个512的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开了  我整个512的在用

H27QFG8PDM5R-BCF  我的 也是这个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20):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一样的,开不了卡。

网友: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_Formal找这个版本

网友:
这主控在win7接2.0开卡比较好,120的很好开超过240的搞不懂,贴过几次就240以上玩不动就彻底放弃玩这主控了。倒是修复威刚240有点瞎打瞎撞的开出来,同设置有时能开重新又要开几遍才行邪呼得很

网友C: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_Formal还是开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_Formal还是开不了

应该是缓存线路坏或是缓存虚焊最差就是主控缓存控制器坏了我把我的坏盘又折腾了一遍用不带缓存版能开不懂电路也就没法确定是主控问题或是线路坏了,不过240G没缓存开出来还真不放心用哪天再分拆小一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缓存线路坏或是缓存虚焊最差就是主控缓存控制器坏了我把我的坏盘又折腾了一遍用不带缓存版能开不懂 ...

我这里有个黑片,正在找工具

网友E(2022-01-26):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2022-05-19):
今天到手一块的楼主一模一样的固态,其实工具随便选2256的就行,我是按下面的设置开卡成功了。但是这工具有BUG,不显示成功,最后显示的是RUN ISP FAIL(50),其实这样已经是成功了。重新拔插硬盘分区格式化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   楼主解决了吗

看13楼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27QFG8PDM5R-BCF  我的 也是这个   你的解决了吗[

看13楼,希望盘还在,我这也是今天入手了这盘才折腾了

网友:
缓存设置256

网友F:
芯片是128的,设置256也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是128的,设置256也不行吧

都是一倍设置,64设置128,128设置256缓存

网友(2022-06-27):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到手一块的楼主一模一样的固态,其实工具随便选2256的就行,我是按下面的设置开卡成功了。但是这工具有 ...

换了几个工具了,钱也花了不少,就是没找到这个闪存型号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