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显示屏驱动板能干吗

楼主(2020-08-16):
第一个问题:这个6针是接什么东西的?

第二个问题:上面3个针脚,下面2个针脚有什么用途吗? 跳冒的作用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个屏除了用上面的这个驱动板?能用安卓版吗?NV125FHM-N82

网友A:
这东西要对屏的分辨率的,LVDS也要对才行,比如单6,双6 ,单8,双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对屏的分辨率的,LVDS也要对才行,比如单6,双6 ,单8,双8

你是回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吧  网上搜到的参数:https://www.panelook.cn/nv125fhm-n82-detail_cn_59007.html  6 6 8 8 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问题一,可能是按键板或者背光的接口,具体看电路研究。
问题二,用跳冒连接接线针,为液晶屏提供不同的电源电压5V 或者3.3V,甚至12V。
问题三,我不知道。你百度屏参数看看

网友B:
一:INVERTER,背光接口,接逆变器或LED升压板
二:屏电压跳线,根据实际屏工作电压选其中之一。
三:这个屏是1920*1080的,要用其它板就要找支持这个屏的,不过这个屏是eDP接口的,配其它板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INVERTER,背光接口,接逆变器或LED升压板
二:屏电压跳线,根据实际屏工作电压选其中之一。
三:这个 ...

一:INVERTER,背光接口,接逆变器或LED升压板

他这个空着的 没有用吗? 能做什么?
这个能不能加一块蓝牙发射端把显示屏播放的视频通过音源输出端链接蓝牙发射音频信号到  有蓝牙接受功能的音响喇叭的上  就是我们手机蓝牙链接蓝牙音响播放手机里的歌曲

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C:
ls说了,第三个,可以买网络驱动板,但是通用的价格比较贵,网络的可以连接wifi,下载app,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说了,第三个,可以买网络驱动板,但是通用的价格比较贵,网络的可以连接wifi,下载app,投屏。 ...

推荐几款?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三个插子作用:1个按键,1个喇叭,1个背光。
跳线底下写着电压,3.3伏      5伏     12伏,跳错了估计烧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几款?或者给个链接

tb搜网络电视驱动板出来很多,大部分价格都在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搜网络电视驱动板出来很多,大部分价格都在100多

我记得我这个这个屏可以用5V的电 电点亮屏幕的  但是那个板子也不是安卓板子  小屏安卓  没看到用5V可以开机的哈?

网友:
你块板上EDP接口屏

网友D(2020-10-17):
一  可以适配带遥控的按键板 另外几个端子是红外  指示灯 什么的
二  那个插针是屏幕供电电压选择 有3.3 V 5V 12V 几种屏幕供电
三 你说的是运行安卓?不行      但是要连接安卓的板子是要那个板子带lvds 并且是正确的 线序 分辨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可以适配带遥控的按键板 另外几个端子是红外  指示灯 什么的
二  那个插针是屏幕供电电压选择  ...

那个插针是屏幕供电电压选择 有3.3 V 5V 12V 几种屏幕供电

这个不动他默认的就好了 不然会烧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搜网络电视驱动板出来很多,大部分价格都在100多

这个价格可以买一体机了  呵呵

网友:
这是万能板吧,以前在淘宝买过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INVERTER,背光接口,接逆变器或LED升压板

他这个空着的 没有用吗? 能做什么?

1空着 没用 啥都不能干 你接别的屏或许需要用得上
2问题没太看懂
如果你问的是:给屏接蓝牙音箱耳机 那么建议接到连接到显示屏的电脑/盒子上
如果你问的是:把屏变成蓝牙音箱
可以去找找蓝牙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空着 没用 啥都不能干 你接别的屏或许需要用得上
2问题没太看懂
如果你问的是:给屏接蓝牙音箱耳机 那么 ...

应该是蓝牙 驱动板 + 功放版  这样才对蓝牙链接蓝牙功能的耳机 有一个配对的过程 这个要在显示屏上接受 除非驱动板有一个按钮按下自动配对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