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xps15 9560开机卡logo。。。我一直以为只有手机会卡logo

楼主(2020-08-16):
如题xps15 9560,开机要挺久进去这个logo界面

然后就重启了。
可以进bios,重置,bios升级,都解决不了。
可以在logo界面按f12选择引导介质
如图

但是不管是uefi的pe还是mbr的都引导不了。选择了直接黑屏重启

这个菜单里带得诊断也是没反应,直接重启。

求高人指点。

开始怀疑是散热高温保护,但是检查了风扇,热管,硅脂正常,温度略高,但是正常。不至于保护。。。

网友A:
基本可以确定为硬盘故障,启动设备选择里也没有硬盘只有U盘

网友:
硬盘怕是要挂了。拆了硬盘开机试试。或者用U盘的PE启动看看硬盘健康状况。

网友:
硬盘掉盘了吧

网友:
有可能硬盘出问题导致检测时间过长,最后还是无法检测出来。取下硬盘,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确定为硬盘故障,启动设备选择里也没有硬盘只有U盘

看了图片才发现。这个图片是拆掉硬盘测试的时候拍的。插着硬盘的时候会显示,但是不论选择硬盘还是启动盘。都是直接重启。。。选择自带的诊断什么也是。

楼主:
看了图片才发现。这个图片是拆掉硬盘测试的时候拍的。插着硬盘的时候会显示,但是不论选择硬盘还是启动盘。都是直接重启。。。选择自带的诊断什么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