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 xqb50-2788cl洗衣机E2错误还有其它问题

楼主(2020-08-16):
1、正常洗完,基本排干水后,显示E2,不能进入漂洗阶段。2、手工设置漂洗+甩干后,按开始进入漂洗程序,在漂洗完毕,排干水后,开始甩干,刚一启动甩干(洗衣机刚一晃)就停下来,再次进入漂洗程序。周而复始。

这个情况 是啥东西坏了????

网友A:
门盖开关和防撞桶开关损坏。有些的洗衣机这两个开关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开关,有些的分开单独安装的,那就是防撞桶开关损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家的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调整一下门盖机构或者更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盖开关和防撞桶开关损坏。有些的洗衣机这两个开关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开关,有些的分开单独安装 ...

防撞桶开关在哪里?

开门,关门都出 E2,出现后,关机再开,能取消洗涤,直接进入漂洗,漂洗完了,继续-甩干又不行。刚刚一转(洗衣机刚一晃,就再次进行漂洗)会不会是电脑板神经错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撞桶开关在哪里?

程序并未错乱,你可以去百度搜索----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防撞桶开关的位置。或者是安全开关。一般样子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并未错乱,你可以去百度搜索----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防撞桶开关的位置。或者是安全开关。一般样子如下图 ...

谢谢你,看到图片我知道大概在哪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测水已经排干了,但还显示 E2  是水位开关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到图片我知道大概在哪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测水已经排干了,但还显示 E2  是水位开关 ...

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标准自动程序是,开机——设定水位——启动——进水——到达设定水位进行洗涤——排水——第一次漂洗前脱水——关闭排水进行进水——第一次漂洗——排水——第二次漂洗前脱水——关闭排水进行进水——第二次漂洗——脱水之前排水——脱水——关闭排水——洗涤完成报警——关闭电源——全部洗涤程序结束。
按照上面分析,E2是脱水不平衡,门盖开关未关闭。,所以你也能够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了。水已经排干,说明是要进入脱水程序了,那么如果系统检测到门盖开关未关,或者检测到脱水不平衡时,会出现以下故障,1:如果水已经排干,电机刚启动就进水,这是典型的脱水不平衡,系统进行自动平衡校正,进而会反复的漂洗;2:如果水已经放干电机并未启动一次,也不进水,直接报E2,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门盖开关未关闭,进而保护性停机,这种故障如果看到门盖已关闭,且自己动手多次确认关闭了,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门盖开关损坏或者是内部线路被老鼠之类咬断线了。
PS:如果是水位开关故障首先第一条就是进水不止,或者超出设定水位很多才停止进水,或者开机按启动机会报故障代码。而不是排水完成之后报故障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标准自动程序是,开机——设定水位——启动——进水——到达设定水位进行洗涤——排水— ...

分析的 有理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标准自动程序是,开机——设定水位——启动——进水——到达设定水位进行洗涤——排水— ...

可我在网上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也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结果是 E2 是 水未在规定时间内排干。也不知道那个人的提问和得到的回答是不是 答非所问。
这个洗衣机进水 曾经能够按照设置水量的多少 自己进水到相应的位置,然后洗涤,洗涤完报 E2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我在网上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也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结果是 E2 是 水未在规定时间内排干。也不知道那个人 ...

自己检查或更换下,进行验证, 光说光看不动手问题是会一直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检查或更换下,进行验证, 光说光看不动手问题是会一直在的

如果在规定水位,进水阀停止进水,电机启动,或者排完水,等个半分钟左右电机启动进行脱水(如果防撞桶开关出现问题,这时会电机启动一下,进而再次进水漂洗,如果门盖开关出问题或者门盖未关闭,会出现直接 报故障代码现象),说明水位传感器没问题;如果在规定水位,进水阀没有停止进水,或者提前停止进水直到超出规定水位很多才停止进水,又或者是低于规定水位很多就停止进水进行洗涤,和排水的时候桶内还残留大量余水就进行脱水,或者排完水后洗衣机一直不进行脱水程序(也不报故障代码),这是典型的水位传感器故障。这时候,如果是在脱水程序,可能有的洗衣机会出现排水超时的故障报警。

这是楼主的原话“正常洗完,基本排干水后,显示E2,不能进入漂洗阶段。2、手工设置漂洗+甩干后,按开始进入漂洗程序,在漂洗完毕,排干水后,开始甩干,刚一启动甩干(洗衣机刚一晃)就停下来,再次进入漂洗程序。周而复始。”结合我楼上的和这次的分析,这样分析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吧?

PS: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有老师傅指导就是好!

网友C:
我碰到多个不能脱水的,居然是洗衣机放歪了。机主不知脚能调平,拿其它东西垫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多个不能脱水的,居然是洗衣机放歪了。机主不知脚能调平,拿其它东西垫脚 ...

洗衣机放歪了,就会造成撞桶,也会触发防撞开关,所以放置洗衣机一定要放平,特别注意的是内桶一定要在中心位置,不要偏了。偏了的话,衣物量大的时候可能就会撞桶。

网友D:
检查排水管里是否有杂物引起排水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排水管里是否有杂物引起排水不畅

已经搞定了。不过还是眉弄清楚到底是哪的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拆散了,又装回去了,再开机就啥事都没有了。

网友:
门盖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