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一个电容储能式点焊机

楼主(2020-08-16):
想组装电动车锂电池,之前用烙铁焊线感觉很麻烦,还焊接不牢固,于是就某宝买了个点焊机回来玩玩,家里有多余的MAXWELL电容,就买了电容式的点焊机主板一套回来,如下图
购买啊的点焊机主板和焊笔等配件

主板正面,需要自己焊接蜂鸣器
之前买发一组48V  18个MAXWELL电容带铝壳的,一直闲着没用,充电后掉电很慢,已经闲置几个月了。
取下两个做点焊机
主板组装完成,包上绝缘胶带
电容充电,眼花了,可调电源26V看成2.6V了在给电容充电~难怪夹子上去火花比较大,跟以前不一样,用26V给2.7V的电容充电,站在边上一直等到电容电压2.6V后人工取下,后来才发现电压不对,还好人站在边上等充电呢,两个电容分别用26V充到2.6V后取下了!
组装上去测试
没问题,电流比较强!
很方便的焊完了一组锂电池,点焊比烙铁好焊多了,就是电容电量比较小,每焊接2条连接线(每条连接线用3片0.21*8mm镍片组成)就要冲一次电,一次充电10分钟,连续点焊的话焊笔发烫。
好用没问题,做个纸盒
刚好放进去
做个盖子,方便携带储存,以免不小心短路

网友:
欣赏老大的冒险精神

网友A:
看那些麻子焊点,想到一个词:任性

网友B:
看着不像是普通的18650,大单体?

网友C:
请问下。
1)你这焊笔线多少平方?
2)主板供电就用2电容是吗?是一次性连续焊完?mos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1)你这焊笔线多少平方?
2)主板供电就用2电容是吗?是一次性连续焊完?mos热么? ...

硅胶线12AWG,只用两颗电容工作供电,充满电连续焊接到没电mos温度不烫手,大概5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普通的18650,大单体?

中天22AH铁锂大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些麻子焊点,想到一个词:任性

自己有点焊机,焊接牢固些

网友C:
焊到没电剩多少v?会不会工作后低压,不足以给主板,若是另外接供电,估计还能扛住多焊几条。你这板有升压么?把5V升到9Ⅴ或12ⅴ?

网友D:
网上有卖电容电焊机的好像不到200。

网友E:
这个板子多少钱啊?没有电容,是否可以用电源供电?

网友F:
还有一种板子更小,也是4管的,我原先买来是36块钱,卖家估计看买的人多涨价到45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到没电剩多少v?会不会工作后低压,不足以给主板,若是另外接供电,估计还能扛住多焊几条。你这板有升压 ...

输出这么大电流估计不能普通升压用,焊到4V样子就感觉火花不大了就充电了,火花不大就焊不太牢固,我是开关电源给电容充电的,没有试过边冲边焊,连续点焊 焊笔和线都比较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电容电焊机的好像不到200。

是的,就是那种,我只是买了主板,家里有多余的法拉电容,有LSUC 3000F 2.8v的也有maxwell  3000F 2.7v的,感觉MAXWELL的电容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多少钱啊?没有电容,是否可以用电源供电?

不能直接供电,我的开关电源最多输出5A电流,这个板子75元,有的是使用高倍率锂电池供电,有的是超级电容供电,都是可大电流放电的才行,但是网上查了一下使用高倍率锂电池大电流放电的容易鼓包,我最终决定就用超级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板子更小,也是4管的,我原先买来是36块钱,卖家估计看买的人多涨价到45块钱了。 ...

12V电瓶供电的点焊机板子买的人比较多,这种电容供电的还有一种销量比较好的也是四管的某宝卖88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供电,我的开关电源最多输出5A电流,这个板子75元,有的是使用高倍率锂电池供电,有的是超级电容 ...

板子太贵了,我看我买的那个不比你这个差,功能都也都有,现在也就45一片

网友G:
自己买的电容,控制板,mos板都快一年了也还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太贵了,我看我买的那个不比你这个差,功能都也都有,现在也就45一片      ...

我没找到你说的那个价位的,本来打算买88元的主板,后者找到这款七十多的就下手了。这个有3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买的电容,控制板,mos板都快一年了也还没弄好

加油搞好,这个点焊手感真的太好了,比用烙铁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