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做nas可以吗?硬盘用哪个好点

楼主(2020-08-16):
收了一个小机箱见下图,
这样的台式机可以做nas吗?
想虚拟机装个黑裙会,可是cpu不支持
如果用win7做nas可以吗?
翻箱倒柜找到两块硬盘,和这个机器一起比较一下
哪个硬盘状态好点,
主要是自动备份手机的照片,视频

看现在网心云 好像很火的样子,用这个iso安装,放在上班地方,不知道收益咋样

办公室网络上行1.1m,下行11m,玩客云刷现金盒子和这个x86哪个收益高?

有没有懂得,谢谢

网友:
我觉得搞个I3 3220+上B75M+上2G*2来上一个800G的s3610,价格也不高,性能也说得过去,成本比多块机械的不高。你们觉得怎么样。设置屏幕自动休眠即可或者I3换成G1610也好。

网友:
可以  就是功耗高了点

网友:
功耗太大了,nas其实吃属性不高,一般单核2G就够了,主要是要千兆网口和多sata口接硬盘。

网友:
1T的要250大洋,3块左右就不如一个800G的s3610,不要说你有N多数据资料,800G还不够余下的就是折腾了。

网友:
最开始用的当年换下来的3770K+z77
后来换了4代魔改200块的i7 ES 加Z87X UD5
再后来换了矿渣蜗牛。不过性能太辣鸡。
再后来换了五代魔改ES加MS7826
现在,用的五代魔改加Z97X
全程都是WIN WIn7也有 WIn10 也有
又能挂QQ又能上YY,还能登旺旺,还能SMB共享。
美滋滋。

网友:
日立大船靠岸的4T服务器淘汰清零盘 370块左右。
上船四块,美滋滋。两块用着,两块冷备 俩月对调一下。
美滋滋

网友:
拿个千兆路由器就够了,没必要多一个耗电的设备!!!

网友:
现在网上499的存宝怎么样呢,有用过的坛友吗?主要是保存手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