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屏线还是屏问题?

楼主(2020-08-16):
富士通 R8250 老本本,因为拆后盖换硬盘,在合盖开拆时,因为屏幕转轴转动不灵,过于用力而损坏屏幕与C面接合处塑料壳子,装上硬盘后开机,屏幕不亮了。外接显示器,可以按 Fn+F10 键切换到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再仔细观察,开机时会看到屏幕微弱光线闪过,和基本看不出来的字体;再拆开后盖,看屏幕线接主板处,有一边似乎是脱出来了一小部分。我怀疑是屏线问题,拿去当地的电脑维修档,人家说没这屏线,要预订,并且说不是屏线问题,而是屏的高压包问题(话说,LED背光的显示器,也有高压包么?)。

各位大神,这究竟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幕本身里面有电源模块出了问题?只是之前都正常使用,屏幕里面也不可能有损啊,怎么就屏幕里面的电源模块出了问题?另外,屏线怎么从主板上拆下来,我看了下好像不是常用的连接线用的卡座啊,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A:
有一个专用名词,驱动!!!,高压包是喊习惯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专用名词,驱动!!!,高压包是喊习惯了而已!!!

LED的驱动是集成在边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