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外观很苹果风的小米ZJQ03TM USB3.0千兆无线网卡扩展坞拆解

楼主(2020-08-16):
售价139,笔记本没有RJ45网口,买来接笔记本调服务器用的
有3个USB3.0口和一个RJ45千兆网口,另外有外接供电口,特意为了外接移动硬盘选的。
因为我用了个辣鸡充电头外接供电导致现在上电大电流,一直发热亮红灯。。。
估计哪里烧了,只好拆开看看,用料感觉挺猛的

外观正面很苹果。。。

型号SN和一堆认证

3个USB3.0口,插起来都非常紧最右边的被我拆的时候暴力弄裂了一点。。。

USB口,看起来也很苹果。

RJ45千兆网口和MicroUSB供电口,供电口上面有一个双色LED指示灯,白色表示供电足够,红色表示供电不足。

USB3.0头头

封装的很严实,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包着毛巾锤了半天,最后还得用螺丝刀撬
外观有一点损坏了。。

拿掉盖子,就可以看到出线口做了看起来很牛批的加强。

出线口

研究了半天板子拔不出来,发现右边有一条塑料条可以抽出

抽出固定的塑料条后,板子可以慢慢后移

但是还是拔不出来,只好从另一头下手,外观也撬坏了一点。。

这边还有一点硅胶固定

去掉固定硅胶后,板子可以拔出来了

板子正面

一眼就看到烧坏的地方了,量了下三个USB3.0口全都短路了,这个管子发烫严重

板子背面

板子正面

USB3.0接口,这么多弹片难怪插起来这么紧

接口品牌WJCT,苏州伟聚

指示灯用导光条进行导光

网卡MAC地址

撕掉看看芯片

USB3.0 HUB主控芯片,螃蟹的RTS5484,百度查不到相关资料,可能太新了??

USB千兆网卡主控,螃蟹的RTL8153B,常见的千兆USB转RJ45主控

背面的一颗来自SONIX松翰科技的SN8F5702TG单片机,看到USB3.0数据线是直通HUB主控的,所以猜测是应该是用来进行电源管理的

25Q16 Flash芯片,用来存储网卡信息

25L512 Flash芯片,用来存储USB HUB信息

看到另外两个USB口右边都有一颗印了SU311的芯片,推测烧毁的那颗应该也是SU311
但是我把它去掉后另外两个也开始发热了,USB口还是短路状态。。

先暂时放它吃灰吧

网友:
做工挺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
139元性价比很低了,又交了智商税了

网友:
怎么不售后啊

网友:
非公版的USB3特短接口五金件。楼主可能是山寨电源空载电压过高,纹波过高等导致烧芯片,如果是USB风扇灯头等不值钱的地方可以用山寨电源。

网友:
做工不错,居然烧了

网友:
看这设计没打算让拆开修啊,估计要是售后也是换新吧

网友:
垃圾电源不能用,便宜电源只适合插夜灯风扇

网友(2021-03-01):
做工确实很好,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2023-02-03):
价格有点贵    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