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优惠购1.9买的KOMAX测电笔

楼主(2020-08-16):
正面长这样,有两个按钮,触摸direct是直接测试,触摸inductance是间接测试。

这东西就这水平了。看有电没电还行。他搞这个屏幕显示电压,也没什么好说的。
刚开始看到屏幕上有个黑点,以为这个黑点是待机指示的。结果越看越不对劲。到最后才发现这一个黑点……是屏幕坏了。

从后面拆开,一拆就开了。刚开始我以为里面有电池,结果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电池,是靠感应电来点亮屏幕。

这是另一边,反正我是不敢用它直接测220V。就当是买了个普通的电笔吧。不过感应其实挺灵敏的。

网友:
10年前就买过这个了,就几个贴片电阻什么都没了,价格就是低很快就坏了

网友:
卧槽,竟然没有电池

网友:
三四块钱的东西,用过四五个了,还有个新的还没用过呢,以前用的和楼主的一样,没电池,最后买的这两个,装两个钮扣电池。挺保险的,别担心触电。

网友:
我也掳了哈哈,返利七毛,到手1.2¥,测试还算灵敏

网友:
这种我早年买是9元,用电池的,还有二个发光管可亮的,那时没用贴片零件
后来发现可不用电池,那就不用

网友:
电阻都缩水成碳膜,几年前我买过一个,有几个比芝麻小的贴片电阻。

网友:
我有两个,一个与这个差不多,是世达工具包里带的。还有一个多个发光二级管,可以测通断,习惯用这个带发光二极管的,虽然杂牌,但用着顺手。

网友A:
电笔只用乃泡的,这种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笔只用乃泡的,这种从来不用

我有一个这种结构,但还有氖泡的

网友B:
我也只用氖泡的。总觉得这种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用氖泡的。总觉得这种不保险。

我也是,感觉不保险。一个是绝缘性能,一个是就怕用的时候按在感应测试档位造成触电。

网友:
这种直接测电的东西不敢用太山寨的啊,怕被电到,,,
还是感觉以前那种氖泡的安全些,毕竟里面有个大电阻,还是透明的,心里有底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