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高手帮看一个老人唱戏机的主控~ATJ2273B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08-16):
一个邻居老头拿给我一个先科的老人唱戏机,说是他捡的,捡回去后自己弄了弄,没弄好,给我试试。

我拿回家,接可调电源,开机,有60mA左右的电流,不跳变,整机没反应,不开机。于是就拆开,想查一下几个电压正不正常,除了一个丝印512T的SOT23-6的iC应该是背光升压的以外,找遍整机没发观一个DC转DC的iC,奇怪它的3.3v、2.5V之类的电压怎么来。后来发现主控ATJ2273B旁边有2个电感,网上查了一下果然这主控还能变换电压给缓存、FLASH、屏和自己供电。但查到的资料有限,也不知道ATJ2273B各引脚的定义是什么,就乱查一通,发现有5v供到ATJ2273的第61脚,但其它像3.3V、1.4ⅴ、2.5v统统没有。断电,查了一下主控旁边有好多个滤波电容处对地阻值都很低很低,把电容全拆了,焊盘处还是测得阻值很低,干脆把主控给拆了。

测量主控有好几个脚对地阻值都是很低的,最低都到0了。

怀疑这主控短路了,但是它开机电流又不大,只有60mA,所以拿不准,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至于损坏的原因,我怀疑是那老头自己换里头的电池,正负极搞错了,线都烧糊了。

然后他对调了线、还换过一个78M05,发现不开机了,就拿给我了,我发现板上几个地方缺了贴片电容和电阻,怀疑是不是烧糊了他给抠掉了,唉!别人修过的,更是块难啃的骨头!这主控倒不贵,淘宝上有家汕头的卖4.8元包邮,说是全新的。还有一家深圳的,专卖这种唱戏机配件的有拆机的整块板卖,3块钱一块,不过邮费10元。不过我对这个ATJ2273B的主控一无所知,有没有了解这主控的大佬赐教一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