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虾牌手电钻做个平衡充

楼主(2020-08-16):
分别给三个18650同时充电,算不算平衡充呢?
这东西高手们做得多了,我就不作过多说明了,晒晒算了。
虽然不复杂,但因为得照顾老人,抽空才能做,做了好多天,照片有点多,不排了,65张三层楼,请不要插楼。

从改电池充电口开始,这个是15元买的搞活动的

下边是用监控电源盒改造充电器外壳

转接下贴,请不要插楼

楼主:
如果只当平衡充有点浪费了,引出三个USB口,也可以给手机等设备充电

最初打算用USB输出口给虾牌充电,后来觉得容易弄混,改航空插了

4056一体板,粘上散热片

5V电源板也粘上散热片

把USB口换成航空插

这个是虾牌原装电池,也改了

看有朋友单独接出发光管,其实用4056上的更好

开散热孔

改这个的时候,还有其他维修活,弄得乱七八糟

充满时三个蓝灯都亮了

转接下贴,不要插楼

楼主:
怎么发了一遍没发出来呢?
如果只当平衡充用,就有点浪费了,引出三个USB,可以给手机等其他设备充电用

最初想用USB口输出给虾牌充电,后来觉得不妥,怕弄混了,改航空插了

焊接航空插头

这个是虾牌原装电池保护板

未接电池

正在充

准备开散热孔

改着这个,还有其他维修活,乱七八糟的

充满状态

转下贴

楼主:
航空插

5V USB输出口

两个都改了

很乱

成品亮相

以下是各种状态,可以看到不平衡了,原装的最前边那节有点亏电

15元买的这组,后边这节有点亏

独立5V输出测试一下,最下边那个口电力有点弱,还好都能输出1A电流

这5V板子够便宜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充电器不咋地,还不如用3个4056加个功率大点的5V电源了,或者用降压模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咋地,还不如用3个4056加个功率大点的5V电源了,或者用降压模块也行 ...

说说你的具体方案,共同学习一下。

我这个没有4056?

网友B:
我感觉你电池端用公针还是不太保险,

另外期待下大雨你窗台东西全泡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咋地,还不如用3个4056加个功率大点的5V电源了,或者用降压模块也行 ...

两个以上插上就短路,能公用一个电源谁还费这么大劲搞三个独立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电池端用公针还是不太保险,

另外期待下大雨你窗台东西全泡水 ...

我和你不一样 我期待看他满身大汗的样子

网友:
这个决定平衡了  你这工作间也没个窗帘 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以上插上就短路,能公用一个电源谁还费这么大劲搞三个独立电源

确实,大意了,我是加了多联开关,充电时断开分别冲

网友E:
原带的充电器不行吗。

网友F:
这东西折腾起来比电钻还贵。从不对便宜东西下手,看床面既能修手机也能修飞机。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电池端用公针还是不太保险,

另外期待下大雨你窗台东西全泡水 ...

我窗台就是泡水你也看不到的,因为你不如我的的期待,期待你家凉台大地震,让你看不到我窗台泡水,也不会泡水。

什么人呢,希望下次地震后看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不一样 我期待看他满身大汗的样子

搞科技的脑子是不是都很机械呀,只知道太阳光热,不知道空调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带的充电器不行吗。

原带的平衡吗?

楼主:
有朋友说,做下来比电钻还贵,那么看看一共花了多少。

用了一套,1.35X2=2.7(元)(其实只花0.58元,用了红包)

用了三个,(2.08/20)X3=0.312(元)不算用红包,实际上用的是拆机的,没花钱

用了三个,1.6X3=4.8(元)

用了三个。1.47X3=4.41(元)

这个盒子花了0.6元

这个9毛钱10套,用了一套半,算用了两套(0.9/10)X2=0.18(元)

实际花销:航空插头一套2.7元(没算红包,其实只花了0.58元)+USB母座0元(拆机,就算用新的也只有3毛1分)+5V电源板4.8元+4065一体板4.41元+盒子0.6元+4P端子插头插座0.18元
以上共2.7+0+4.8+4.41+0.6+0.18=12.69(元)(实际12.69-2.12(红包)=10.57(元)
再加上一些跳线和焊锡、电费,超不过15元吧。

网友:
这贴子好热闹
吃个瓜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折腾起来比电钻还贵。从不对便宜东西下手,看床面既能修手机也能修飞机。 ...

看18楼。贵的不用下手呀,贵直接带平衡充。便宜你不下手,贵的你不用下手,那你什么时候下手?